温度控制器如何接线更合理

楼主(2010-06-13):
各位高手。我有一个数显温度控制器。和一块加热板。

请问直接把加热板接温度控制器上输出端好。还是加装一个中间继电器还来控制加热板

夏工!

网友:
都不对,温度控制器不能直接控制加热板的。你有两种控制方法,其一温度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接加热板,其二把接触器改成固态继电器,但主意用固态继电器时温控仪的输出方式有些不同。

楼主:
夏工。我发了个短信息给你。还有几个不明处想请你指点一下。能加我QQ81541781吗。

网友A:
位式温度控制器的开关量输出是有容量的,这要看你的电加热板的功率有多大,如果不是很大在温度控制器容量范围内是可以用的.

网友B:
仪表输出是继电器接点的位式的,一般接点容量仅有3A,如果你的加热板功率是220V供电,你根据加热板功率算一下就知道是否可以直接接加热板负载了。即便是容量可以满足,也不推荐这样方法,理由是一旦负载出现短路,仪表输出继电器就损坏了。所以还是要接中间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负载。

网友B:
你有任何自动化控制方面技术问题,如果你愿意,可以找我讨论。我是企业专门负责项目策划设计和技术咨询培训的杨高工。我的QQ337095260,技术与生活博客为http://zjjwygrs.bokewu.com

网友C(2010-07-25):
仪表输出是继电器接点的位式的,一般接点容量仅有3A,如果你的加热板功率是220V供电,你根据加热板功率算一下就知道是否可以直接接加热板负载了。即便是容量可以满足,也不推荐这样方法,理由是一旦负载出现短路,仪表输出继电器就损坏了。所以还是要接中间继电器,再由继电器控制负载。
都不对,温度控制器不能直接控制加热板的。你有两种控制方法,其一温度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接加热板,其二把接触器改成固态继电器,但主意用固态继电器时温控仪的输出方式有些不同。

他两说的都对,可是他俩不知道你的现场实际情况,最好还是你先讲清楚。

都不对,温度控制器不能直接控制加热板的。你有两种控制方法,其一温度表控制接触器,接触器再接加热板,其二把接触器改成固态继电器,但主意用固态继电器时温控仪的输出方式有些不同。

网友D:
温度控制器不能直接控制加热板——温度控制器能不能直接控制加热板,主要看仪表输出的容量有多大。如果不能确定,最好按上面的朋友建议:加个接触器或者继电器,扩大容量,确保必要的输出功率。

网友E:
温度控制器不能直接控制加热板!

网友F:
温度控制器只是一个换算控制器,其输出是一个微小的电流信号或电平信号,其负载很小。加热板是一个执行器。两者之间如同普通的控制器与调节阀,控制器输出的信号需要经过电气转换器转换为动力风在再制调节阀。说白了即是小信号控制大信号。因此控制器与加热板之间应加入放大器如:继电器,控制器信号控制继电器线圈,继电器的触电电源控制加热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