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编码器与PLC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0-06-13):
各位师傅,我刚刚开始接触编码器,有很多问题不明白,问题如下:

1、我使用的编码器有A\A-,B\B-,Z\Z-还有电源和屏蔽线,采用差动方式跟PLC接线怎么接(PLC可以任意举例说明)

2、编码器输出时正弦波信号,要怎么使用PLC进行高速计数,经过A\D转换吗?

在这方面熟悉的高手请指导一二,或者可以提供一些学习的资料给我吗?邮箱douyan124@126.com,在此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这个问题……

尤其是第二个问题,你还问“经过AD转换吗?”,你说将模拟信号(正余弦)转换为数字信号(计数值),要不要AD啊!

用PLC干这个事有点难度,并且你还说了是高速计数。建议用FPGA。

实不相瞒,我就是做这个的。要是你想深入了解点东西的话联系我吧,QQ:517568528 或者通过QQ邮箱就可以。

楼主:
实不相瞒,我是学生,实验设备有限啊,只有松下的PLC  FP0,有没有哪位高手用过这个Lenord+Bauer型号是GEL244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是正弦信号,可以指点一二,对于这种编码器实在了解的太少,不知道该怎么接线。说明书写的很不详细,不知道是不是长线输出形式的

如果我只用A\B\Z三路信号的话接PLC可以吗?

希望高手可以帮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