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阀为什么一定配先导阀才起作用

楼主(2010-06-13):
如题 谢谢 为什么气缸 直接通气还不能启闭蝶阀呢

网友A:
直接通气怎么进行开关控制啊

网友B:
知道三极管吗、继电器、接触器是干什么用的吗?

如果几极管的输出功率能足够的大,那就完全可以不用在几极管的后面,再加一个继电器,也不用在继电器的后面再加一个接触器,直接利用三极管输出控制负载就行了。

可三极管的输出有那么大吗?

先导阀的作用就如同继电器,起到放大输出的作用。

在一些非常大、非常重的液压负载场合,有时一个负载需要通过:小的电控阀驱动(较大的)先导阀,再由先导阀驱动负载的换向阀。

网友C:
很明显.简单点说就是它是启动的   而不是通过电路能控制得!  电路控制气路 气路控制气动执行器!才能达道自控的目的!

网友D(2010-09-01):
是一个压力平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