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两根线用试电笔量都亮.

楼主(2010-06-13):
电压250V,照明灯可以亮.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很正常啊、、、、、虽然超过了它的额定电压但还是在他的工作电压范围内啊。一般是正负百分之15内都可以啊

网友B:
用了隔离变压器吧....

网友C:
这你就要注意了,这是变压器中性点出了问题,最好不要用,及时打电话报修叫电业局的过来

楼主:
‘这是变压器中性点出了问题,最好不要用,及时打电话报修叫电业局的过来 ‘

我担心会把我家里的电器搞坏我叫电力的来人了。他说不清楚

我做了这些年的电气也没遇到这样的问题

是变压器中性点接触不好吗?三相四线的

地线没问题。是吗?

网友D:
也许你的中性线跟变压器的中性点接触没问题,但是跟大地是不通的或者说电阻大,也就是类似于中性点不接地系统了

网友:
如果是室内线,有可能是你的开布线有问题,室内总开关的零线和火线可能反了或是零线接不好。

网友E(2012-06-23):
1.当前电路中有负载接入,同时零线断路或接触不良。    2.测量的地点的地面电位与变压器中性点的电位不相同。   3.用的是双芯导线,且零线断路,造成火线对零线有感应。

网友F:
1、量一下等两端电压,灯两端电压低,那就是零线过长或接触不良;

2、如果把灯关掉,零线还一样有电,那就是总零线电流大的原因;

网友G:
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原因是有几种:

1,零线的总线接触不良或者断线时会出现零线带电的现象;

2,负载不平衡时也会出现零线带电的现象;

3,接地线接触不良或者断线时,在某个用电设备发生漏电的情况下零线也会出现带电的现象。

网友H:
电笔量电压本来就不准,一般都是中性线接地不良。

网友I:
属于三相负载不平衡状态,此时零线可以测得电流。电笔测试也会亮。

网友J:
试电笔量都亮不是太准确,要用单相表测量单根线电压是多少

网友K:
有一些比较特别的用户变压器中性线是不接地当三相电流不平衡时220伏两线用测电笔测量时都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