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40,11千瓦变频器报F023故障

楼主(2010-06-13):
我的一台西门子440,11千瓦变频器,上电正常,启动2-3秒,频率到3-4HZ时就报F023故障,我更换了2只TL084,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导。不胜感谢。

楼主:
是一个光耦后面的电阻坏了。更换以后就好了。好像是100欧左右的。仔细检查就找到了。

网友A:
一般是输出电压检测到788之间的那颗100欧姆的电阻,更换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