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中的H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0-06-13):
在台达PLC程序中,例如H30代表的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16进制常数30.

Regards

楼主:
这个十六进制的常数在PLC里面表达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呀,一直没弄懂这个问题。

网友B(2010-08-31):
十六进制代表符号,就象十进制K一样,LZ好好看看书吧

网友C:
    常数在PLC中以二进制数形式存放,观察时可显示为十进制或十六进制。

网友C:
    由于4位二进制数,可转换为1位十六进制数,所以用十六进制可方便对二进制数的观察(哪些位为1);例如二进制数101111,表示为十六进制是2F。

网友D:
一般PLC都是这样来描述数值的。二进制;十进制;十六进制。

网友E(2011-01-29):
H30要看是子啊什么指令、什么位置使用的,在泰达外部扩展特殊功能模块里面也可能是指的模块的节点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