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7-200PLC如何获取实时数据的最大值

楼主(2010-06-13):
我用S7-200PLC热电偶模块测量温度(测量铁水温度,大约1400度),只需要温度的最大值即可,温度数据采集进来以后如何编写程序提取最大值,并记录下来。即要求在几点几分最大值温度多少,形成记录点数据。

第二种方法:用MP177触摸屏辅助实现,如何设计程序。

网友A:
一个比较-----------------------------------------------MOVE 大的数据到寄存器
                                                  |
                                                 |
                                                  -----------------READ_RTC

网友B:
还有种简单的方法 就是  --通过 --系统块--,设置输入滤波器--

网友C:
LD> 测量值 上次值

MOV 测量值 上次值

END

没了,就这样。

网友D:
比较呗,这有什么难的呢

楼主:
回三楼,这样的话最大值根本保持不住

另外大家说的比较如何比较,最大值点如何记录下来?

网友E:
用比较启动传输,再加上定点比较停止传输,应该是可以实现。

楼主:
请用200的程序写出来,别都说简单,详细点。

网友C:
楼上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何楼主说最大值根本保持不了呢?

你觉得我哪里错了?你要说明吗,不要不吭声。光说错。

网友F:
对:芳季 关于

楼上的跟我的想法是一样的。为何楼主说最大值根本保持不了呢?

你觉得我哪里错了?你要说明吗,不要不吭声。光说错。

内容的回复:

就是啊,没错啊,无非1个比较,总是保存最大值

网友G:
楼上我觉得是正解啊,有什么不妥?

网友H(2016-11-03):
有没有现成的程序,发一份

网友I:
也想请教一下~~~~~~~~

网友J(2017-01-02):
互相学习一下吧,共同努力吧!!!

网友K:
想到一个笨办法...每隔1s采集一次数据,数据放在表里,然后通过冒泡得出最大值...

网友L(2019-09-02):
所有值中最大值.PNG直接上图,说要超过10个字才能上传,只好来补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