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op320a 寄存器设置问题

楼主(2010-06-13):
在op编辑软件里面,寄存器号 设置栏里面的 D、还有T、C16、C32第一个是数据寄存器这个我知道,而剩下的三个是不是就是定时器号和16位计算器同32位计数器呀,如果是为什么我里面设置了c32,235 用来监视三菱fx2nplc里面的c235计数器却是没显示的,寄存器个数哪里我已经试过设置为1个或者2个 都不行。

网友A:
没直接这么用过 习惯用传送指令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用简单一点的,不要搞的那么复杂

技术交流 QQ:1255470370 手机:13761012595

网友C(2010-08-21):
QQ 1372374159 互相交流一下

网友D:
楼主理解有误,OP里C32 235的意思应该是计数的当前值,这个值应该只能看不能设置。

代理威纶,HAKKO,信捷,三菱等产品  TEL:13812036790

网友E(2011-12-08):
请教信捷OP325-A的文本和三菱1s的plc怎么编程才能在文本上修改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谢谢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F:
教信捷OP325-A的文本和三菱1s的plc怎么编程才能在文本上修改时间继电器的时间,谢谢请各位帮帮忙

PLC 程序

T0 D150

文本数据寄存器 设定 地址D150

www.ytleader.cn

网友G:
呵呵;还是用传送指令传到D里,再在文本上显示吧;

文本有的是不支持C直接显示的;

网友H:
可以用寄存器来设置你定时器的预设值,比如 T0 D150,D150是预设值,比如D150设为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