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提高三垦变频器低频时的启动转矩

楼主(2010-06-13):
拉丝机启动时,启动转矩不够,变频器报过电流,救救急

网友A:
不一定是转矩不够,可能是有故障。你空载是一下,空载行不?

网友B:
解决办法:

1)设置低速转矩补偿,方法是逐步增加补偿量,直至转矩足够而又不报过流;

2)增加变频器加速时间设置;

3)将变频器过流报警设置值适当提高(比如由120%提高至150%-180%);

4)变频器输出最低频率设置由0增加到5HZ左右。

    以上1-4方法可以逐个或组合使用,一般情况可以解决问题,除非是变频器选型存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