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启动器故障

楼主(2010-06-13):
        前一段时间,我们单位的一台22KW三相异步电动机无法启动。检查发现,连接星形点的接触器吸合不到位,公共接触器吸合也不到位,到切换时间后无法切换,且分钟后公共接触器的线圈开始冒烟;检查控制电源的电压正常。星三角启动器是竖直放置的,拆下后水平放置能正常启动。装上工作半个月后又出现同样故障。

       感觉故障接触器都差一点才吸合到位。由于该故障反复出现多次,现在改为水平放置。

      不知那位兄弟姐妹遇到过同样问题没有?如有,望赐教。

网友A:
水平位置遇到过,是CJ20型号的,触头架一边罗丝松掉了会引起这样的现象,触头架斜卡在里面造成吸合不到位。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B:
接触器横,竖放应该不是问题关键是接触器的触点和接线是否接触正常。

网友C: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你选用的元器件是不是合理,电器连接是不是有问题,和怎么放没有关系。

网友D:
应该看一下控制电压是否正常,最好星形启动时测一下线圈电压,估计是有一接触器线圈不好引起的

网友E:
接触器为什么吸合不到位 为什么会冒烟 才是问题的关键

网友F:
更换其他型号的接触器,质量问题。

网友G:
首先检查一下器件使用是不是合理,比如说交流接触器用在了直流的控制电源上,然后把线路查一下,我觉得与横放竖放没有关系的!

网友H:
应该检查一下接触器的线圈电压是否和控制电压相符,否则就会出现接触器接触不良,线圈短路

楼主:
谢谢大家。线圈电压和接线肯定没有问题,这两项都查过几次。冒烟是由吸合不好引起的。我比较同意“明理”的观点。

所用星三角是天水产的,下次大家注意了

网友I:
应该是触点没有接触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