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系列触摸屏和西门子300PLC 怎么通讯

楼主(2010-06-14):
我现在都设置的频率地址都对 数据线也焊接的对 就是通讯不上怎么回事

网友A:
通讯线,通讯参数

现在台达人机有两种驱动,一种是不要适配器的驱动,只支持19200波特率 一种是mpi驱动 支持187.5k驱动。其他应该不需要注意什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讯线,通讯参数

现在台达人机有两种驱动,一种是不要适配器的驱动,只支持19200波特率 一种是mpi驱动 支持187.5k驱动。其他应该不需要注意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