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x1-22/22的接触器有三个怎样都不启动什么原因?

楼主(2010-06-14):
现有一台油压机,45KW,其中5块加热板总30KW,每块加热板是用cjx1-22/22,22A,220v,有两个可以用自动吸上去,剩下三个换过新的后也不能够用,进线电是正常的,请问是何原因??

网友A:
如果接触器好的,说明其中有一个控制开关断开,没有让接触器吸合,可以考虑其它两组是不是对他有控制作用.

网友B:
换了新的也不吸合,那只能说明控制线路出了问题。

-------------------------------------------------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网友C:
检查控制线路是否有电压,如果它没有电压 继电器线圈就不会吸合。

网友D:
看下线圈电压· 小心换错接触器· 再者就如上述说所了

网友E:
进线电是正常的?请问是线圈两端电压为220V吗

网友F:
肯定是线圈有一根零线没有接。你用电笔量两端都带电。

楼主是吧。

一个月了,楼主我估计应该潜水了。

算了吧。下面不要跟帖了。或者他真的解决不了,已经被老板炒了。家里没有上网。回复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