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24的通讯口能同时做MODBUS和PPI通讯?

楼主(2010-06-14):
我是做上位监控的,现在有个项目是对客户的几台设备进行监视,当初签协议的时候得知对方的设备用的是S7226的,所以方案就采用PORT0口的MODBUS组网,但是今天去现场发现对方的设备用的是224,只有一个通讯口且已被TP177用掉,我看过TP177的选择开关采用的是PPI协议,当时我就打电话给设备厂家,对方回复说是可以共用的没问题,他们好多案例都是这样做的,由于现在还没办法测试,我对西门子的东西还不熟,所以先来这里讨教一下:这样做不会有冲突么?厂家的人是不是在忽悠我呢?

网友A:
在忽悠你,屏用过的,都是独占一个通讯口,  除非是另加模块!

网友B:
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以前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状况,试过很多方案都没法解决,加设备一来费用没地出,二来原PLC不敢动,既没任何资料而且也找不到维护的厂家了,你知道后来是怎么办的吗?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大约每隔15秒切换一次,测试发现断15秒屏刚好不会报通讯错误,而20秒就会弹出通讯故障,同时在上位把更新时间定长一点,失败重试次数设多一点,这样总算糊弄过去了!

网友B:
让加设备你得谨慎点,加设备可能需要改动PLC或小屏的程序,你有没有他们的源程序,能不能改得了,确定清楚了再买!

网友C:
224CN,是南京产的就是两个口了

网友D:
224xp 才有两个通讯口。但是价格要高很多。

网友D:
15S切换有些时间太长了,即使不报告通讯故障,那这个时候如果有操作,或有趋势,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A:
最好别用什么继电器切换,你以为是点信号啊!  这么频繁的切换很容易吧通讯口烧坏的!   这你也想的出来!

网友E:
你做的监视数据和屏的数据是一样的吗,或者有共同点,可以考虑和屏通讯啊,屏可以多方通讯的。QQ:1012002703

网友F:
完全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G(2011-01-13):
我做过,用224xp,两个通讯口,224xp与主站PPI通讯,然后主站和其他模块modbus通讯

网友H:
我正在做这个,224xp只有0口才是自由口,可以做MODBUS通讯

网友I:
换XP吧,或利用屏做主来通迅

网友J:
看看LIGHTECH  PLC的 CPU224

就有2个PPI口

网友K:
13楼的请确认一下,“力德PLC的 CPU224TW”并非“2个PPI口”,人家说的是2个RS485口,一个是支持PPI协议,另一个是自由口。不能支持2个PPI口。搞技术要非常严谨,不能似是而非,更不能误人子弟。

网友L:
直接用深圳合信TrustPLC 普通214-1AD或214-1BD,主机自带两个通信口,一个PPI,一个自由口,刚好满足要求

网友M:
就是要有14楼的工作态度,做事才不会出漏子!

网友N:
引用 网友B:
关于这样肯定是不行的,以前我也碰到过你这样的状况,试过很多方案都没法解决,加设备一来费用没地出,二来原PLC不敢动,既没任何资料而且也找不到维护的厂家了,你知道后来是怎么办的吗?用一个中间继电器大约每隔15秒切换一次,测试发现断15秒屏刚好不会报通讯错误,而20秒就会弹出通讯故障,同时在上位把更新时间定长一点,失败重试次数设多一点,这样总算糊弄过去了!

226有2个通讯口,一个口做MODBUS通讯,另一个做PPI通讯是可以的

网友O:
在屏上想想办法吧,

网友P:
要是触摸屏用的TP177 (仅支持PPI.MPI,DP)  只能换2个485口PLC了,

网友Q:
西门子的PLC程序没有编过,只在电脑上用232-485协议转换器读取过s7-200 224的程序过(PLC是s7-200 文本显示是TD200),觉得既然是485的通讯线,可以在这根数据线上再接个人机界面设置不同的地址吗?

网友R:
可以,但是要切换,需要编程实现,比较麻烦,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S:
楼主在工作上有些失误。

如果你是业主代表(甲方),也就是与供货方(乙方)有经济合同的代表,就应利用业主地位与乙方在经济合同或技术协议中规定具体的技术细节。

如果你也是乙方,那就通过甲方在经济合同或技术协议中对有关联的其它乙方规定具体的技术细节。

如果在经济合同或技术协议中规定具体的技术细节,诸如楼主提到的通讯协议,通讯相关技术数据,以及变量与物理量的关系。。。。,那么这些问题乙方都有责任解决。

网友T:
这样接口上都出了问题:合同上可能不严谨或者羽方忽悠你

网友U(2011-02-12):
TP177使用的通讯口,不是独占的,令牌可以传递的!

但是同一个端口,只能采取一种通讯协议,你不能修改PLC和TP177的程序及设置,更换PLC和增加西门子通讯模块

都需要修改程序;素有只能采取PPI通讯,来实现联网

 我提供以下方案,供参考:

    将PPI协议转换为以太网,实现多台S7200联网,只需知道PLC站地址,波特率以及所要读取的数据地址即可!

不需要修改程序和改动原系统设置。

     我们有成熟案例: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solutions/201011/2010112315173600001.htm

BCNet-S7(PPI),为以太网通讯模块,将西门子PPI协议转成以太网协议。此模块可以通过BCNet OPCServer与上位机组态软件通讯,也可以对S7200PLC进行编程下载。
端口:模块的PPI端口(接口形式为D9M)连接到PLC的PPI通讯端口;模块的以太网端口(接口形式为RJ45母)连接到计算机网卡或交换机;模块通过24VDC供电。
参数:根据现场相关设备信息,设定模块的相关参数(S7地址、波特率、IP地址等)。

无锡市北辰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江苏省无锡市滴翠路100号创意园A幢903
电话:0510-85166823,85162669
传真:0510-85166813
邮箱:hilscher@163.com

网友U:
大家有这方面的需求可以联系我们,可以提供产品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