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PLC PID问题

楼主(2010-06-14):
  我使用PID时,自动调节

CV  一直没有输入

请问是什么原因?

PID要起作用  还要设置什么吗??

楼主:
我是这样设置的?  输出却一直是零,还有哪里没弄好吗?

楼主:
这样设置  为什么一直没有输出呢??

楼主:
问题已解决  谢谢

网友A(2010-09-24):
怎么 弄得啊?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网友B:
怎样解决的呢?告诉一下!

网友C(2011-03-07):
引用 楼主:
关于问题已解决  谢谢

如何解决,我们编程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模块需要做什么设置吗,每个位如何设置,谢谢。

网友D(2013-01-12):
如何解决的,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