绕线转子电机能用变频器拖动吗

楼主(2010-06-14):
绕线转子电机能用变频器拖动吗

网友A:
不可行,绕线转子电机,一般用在重载场合,在转子回路间串接电阻装制,以提早起动转矩,用变频器时,在起动时很难产生足够大的转矩

网友B:
我想这个应该是两个世界的东西。绕线有他自己的调速系统。变频有他的特定负载。还好这两个世界还有一条交线,位于绕线里面转子直接短路的情况 和 变频基频下满转矩的情况。所以双方还有一线希望可以在一起。

网友C:
没问题:

绕线转子电机工作原理是在启动时在转子中串电阻以增大启动力矩;在启动后在将电阻短接。

绕线转子电机用变频器时,只需把转子原来用的电阻直接短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