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输出端功率的计算/估算

楼主(2010-06-14):
船上配电系统电压是3相480V 60hz 误差正负10%, 但是需要使用的电器是一个输入功率6.7KW, 3X440V 60HZ的, 允许输入电压误差也是正负10%,不想让机器烧坏,这样就只好为了这40V造变压器啦。 我的问题是机器是: 1.一个6.7KW的泵, 额定电流13A,功率因素88%, 它的启动电流可能是工作电流的6倍, 那么我造变压器时其输出要留多少余量? 2.精确值如何算? 大致估算要乘多少系数? 问题补充: 是这样的, 这个设备是船用高压清洗机, 船上的配电系统就是3x480V 60HZ 供电, 并且规范允许正负10%的浮动。 也就是说如果440V的清洗机在480V正常电压下是可以工作, 但是电源绝对不允许上浮, 但是一般来说只要船上的用电设备减少, 电网势必会有所上浮。尽管清洗机本身有热磁断路器,但是总不见得让船员在超过480的情况下就不用清洗机吧? 有人说只要启动时保证变压器2次侧忠压不低于440的80%就OK了, 但是那是实测的结果, 我现在是要准确地造出那个变压器来, 不知各位高手有何见解。

楼主:
船上配电系统电压是3相480V 60hz 误差正负10%, 但是需要使用的电器是一个输入功率6.7KW, 3X440V 60HZ的高压清洗机(其实主要负载就是自带的泵), 允许输入电压误差也是正负10%,不想让机器烧坏,这样就只好为了这40V造变压器啦。 我的问题是机器是: 1.一个6.7KW的泵, 额定电流13A,功率因素88%, 它的启动电流可能是工作电流的6倍, 那么我造变压器时其输出要留多少余量? 2.精确值如何算? 大致估算要乘多少系数? 问题补充: 是这样的, 这个设备是船用高压清洗机, 船上的配电系统就是3x480V 60HZ 供电, 并且规范允许正负10%的浮动。 也就是说如果440V的清洗机在480V正常电压下是可以工作, 但是电源绝对不允许上浮, 但是一般来说只要船上的用电设备减少, 电网势必会有所上浮。尽管清洗机本身有热磁断路器,但是总不见得让船员在超过480的情况下就不用清洗机吧? 有人说只要启动时保证变压器2次侧忠压不低于440的80%就OK了, 但是那是实测的结果, 我现在是要准确地造出那个变压器来, 不知各位高手有何见解。我的邮件:guangyao.jin@gmail.com

网友A:
造变压器太麻烦,直接用一台变频器,设置好参数就行了。

网友:
买一个三相稳压器就可以了,做的时候指明你要的电压就行了。10千瓦足够,如果是起动频繁的就做15千瓦的。

网友B:
这位师傅:

               你好!一开始关于你这个问题我都看得有点不是好清楚,但现在可以噜。你所说的重点就是你的船用供电电压为480V,但你的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为440V应是AC类吧,因为我不是行船的所以不知,而你现在听别人所说想要使用变压器来降压以达到你使用的目的。在这,我就略加小说吧!楼上的方法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关于这三个降压器的价钱与使用问题来个对比,看一看哪一个相对好的,性价比高的就可以噜。根据你的提供的参数可以看出,你的用电设备可以在工作在480--400V之间的,但你的供电电源可以在528--432V之间的。

             一、变频器类,价格高,性能优异,但有时看使用情况来定的,事实上你的负载稳定,而且变压小。用于这种场合上是有一种大才小用的感觉。如果使用过的老手就知道变频器一般用在哪些地方和作什么样的用途了。所以,除了你真的非常有钱啊!

          二、三相稳压器类,价格有高低,性能亦有高低,但用像你这种情况下完全是可以的。只要选好它的功率就OK,就本人来讲我都比较倾向这种。因为它可有变压器的功能,但造价没有变频器,变压器的贵。功能上虽然简单但只要够用就OK。现在捞个钱不容易啊!

         三、变压器类、价格高,功能上也是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但相比之下,买一稳压器就可以达到你的使用要求噜!所以建议楼主买稳压器吧!或是楼主你可以问一问价钱对比都行的。其它的参数你都已清楚噜

            另:需要注意的是:买三相稳压器时,可根据你的用电设备的使用功率转化为三相稳压器的视在功率才行啊,并且要预留估量像你的用电设备这样的功率。根据你的提供的参数可以看出,你的用电设备可以在工作在480--400V之间的,但你的供电电源可以在528--432V之间的。 你只要买一个每相最大输出电流为40A,稳定电压范围在600V或660V--400V之间的稳定器就行。再讲,你楼主给出来的电机参数是不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楼主的电机参数,那么你的电机的额定电压不是440V是380V,或者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给写错,不是13A。是不是写错?应是23A吧?电机参数给出的数值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要提醒一下你。而且你会奇怪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的稳定器呢?因为要降压使用,懂电工的都知道,降压时,其工作电流相应的增大,只要是功率不变情况下。楼上的同行是有点水平的,你应要多谢别人啊!

          欢迎楼主及其它的同行指正,我也学习啦!

网友C:
到废品堆里找一个10KVA的3相变压器铁心,查一下10KVA变压器的相关数据,确定初级匝数,次级按440/480计算,电流密度按2.5-3A计算,(干式)包你用到你不想用的时候。

楼主:
恩, 多谢各位专家的指点哦, 机器的额定工作参数我会去核实。 看样子的却稳压器比较合理。 能否最后问一下, 如果启动电流在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怎么算出需要的变压器/稳压器的输出功率呢? 单位是KVA 是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 多谢各位专家的指点哦, 机器的额定工作参数我会去核实。 看样子的却稳压器比较合理。能否最后问一下, 如果启动电流在额定电流的6倍左右,怎么算出需要的变压器/稳压器的输出功率呢? 单位是KVA 是吧?

楼主:由此看出你不是本行的从业人员,你所问的问题是不是你真正想问的还是别人教你的?我已替你解答了问题,并且你还没有回答我的提问呢?各位看客都不断指出问题的所在啦!如果你有学习过电工的就知道要怎样算的,你现在的目的不是要怎样得到过程而得到结果就行啦。如果别人回答关于你这个问题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执的。怎样说得清楚呢?就是这是一个关于三相计算的公式,你可以查书或是就近询问你的朋友都可得到解决。启动电流是额定电流的6倍,没错的。但这是一个非常短暂的过程,对于有留有足够余量的电源供给来说是可以接受的。你所给出的问题关于变压器及稳压器的选择与它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与电机的长期工作情况下有直接的关系的。它们的选择与电机的额定电压,额定电流,工作制,负载性质,频率等等有关系的。现在,你明白吗?你如果真的好想了解我们是怎样计算的,那么你必需要学习电工知识,要不然,我们讲了那么多的你还是不了解的啊!楼主。请你三思啊!

网友D:
提个建议,不就是要把电压降下来40V吗,又没别的要求,用自耦变压器不行吗,简单省钱,电机用电又不需要二次回路电隔离,普通变压器浪费了。用自耦变压器, 选个十多千瓦的自偶减压启动变压器,重新绕线,(启动用的不能长期运行)  线径按电流选,你提供的数据怎么算也不对,没法算了440V,6.7KW,功率因数0.88,三相设备,计算是9.99A电流,不知错哪了,呵呵,你说的是13A。打底用0.75-1.0mm(电流密度按1-2A/m㎡,)漆包线绕制,至匝数91%时抽头然后用3.0mm(电流密度2A/m㎡,电流按13A)漆包线绕完。大概就能做这些了,仅供参考,有错误,高手给指点下哈,那电流怎么算不对呢,60Hz频率应该没影响吧

楼主:
对:叶宵飞翔 关于

这位师傅:

               你好!一开始关于你这个问题我都看得有点不是好清楚,但现在可以噜。你所说的重点就是你的船用供电电压为480V,但你的用电设备的额定电压为440V应是AC类吧,因为我不是行船的所以不知,而你现在听别人所说想要使用变压器来降压以达到你使用的目的。在这,我就略加小说吧!楼上的方法是可以的,但问题是关于这三个降压器的价钱与使用问题来个对比,看一看哪一个相对好的,性价比高的就可以噜。根据你的提供的参数可以看出,你的用电设备可以在工作在480--400V之间的,但你的供电电源可以在528--432V之间的。

             一、变频器类,价格高,性能优异,但有时看使用情况来定的,事实上你的负载稳定,而且变压小。用于这种场合上是有一种大才小用的感觉。如果使用过的老手就知道变频器一般用在哪些地方和作什么样的用途了。所以,除了你真的非常有钱啊!

          二、三相稳压器类,价格有高低,性能亦有高低,但用像你这种情况下完全是可以的。只要选好它的功率就OK,就本人来讲我都比较倾向这种。因为它可有变压器的功能,但造价没有变频器,变压器的贵。功能上虽然简单但只要够用就OK。现在捞个钱不容易啊!

         三、变压器类、价格高,功能上也是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的。但相比之下,买一稳压器就可以达到你的使用要求噜!所以建议楼主买稳压器吧!或是楼主你可以问一问价钱对比都行的。其它的参数你都已清楚噜

            另:需要注意的是:买三相稳压器时,可根据你的用电设备的使用功率转化为三相稳压器的视在功率才行啊,并且要预留估量像你的用电设备这样的功率。根据你的提供的参数可以看出,你的用电设备可以在工作在480--400V之间的,但你的供电电源可以在528--432V之间的。 你只要买一个每相最大输出电流为40A,稳定电压范围在600V或660V--400V之间的稳定器就行。再讲,你楼主给出来的电机参数是不是错误的?如果按照楼主的电机参数,那么你的电机的额定电压不是440V是380V,或者你的电机的额定电流给写错,不是13A。是不是写错?应是23A吧?电机参数给出的数值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要提醒一下你。而且你会奇怪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的稳定器呢?因为要降压使用,懂电工的都知道,降压时,其工作电流相应的增大,只要是功率不变情况下。楼上的同行是有点水平的,你应要多谢别人啊!

          欢迎楼主及其它的同行指正,我也学习啦!

我遇见过的船上的电制有100V,220V, 230V,400V, 440V, 480V, 680V, 频率大都是60HZ, 偶尔也有50HZ的, 但是我们的厂商只有440V和220V的机器(也许还是通过星型接法来实现220V的)。所以如果有计算的方法, 而马达的基本参数和特性不变的话, 那么遇到不同的电制, 我以后可以自己估算一下。

看得出您是个很与哦责任心的人, 不然也不会不断地回复我的问题, 我认为我也是, 所以才想把问题弄清楚。关于计算中考虑的问题, 我想可能不同的人会有不用的计算方式, 但是应该不至于引起争议, 因为本来大家来论坛,就是讨论不同的看法和问题的,不是吗?

内容的回复:

叶宵飞翔师傅:是我自己要问的问题, 马达的基本参数我已经发邮件去欧洲厂商询问, 但是他们的效率很低, 往往是几周以后或者反复催促之后才会回复, 可是对于我来说, 项目已经实实在在地放在眼前了。这就是为什么我希望知道计算的方法, 万一马达的基本参数有变, 我可以自己算算看。
我的却不是学电工的, 我大概知道您在问为什么我提供的马达基本参数是不能用P=U*I*COS(Ø), 这个我也问了厂家了。
学习电工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我是在想如果我核实清楚了马达的参数, 马达启动电流和额定电流之间的倍数关系, 那么如果您能提供计算方法的话, 那么以后遇到不同的电制, 我也能自己算算看, 并且, 我也能针对性地找资料看看, 为什么要这么算, 针对性地学习一下。

网友E:
定做一个3相10KW的稳压器就可以了,最经济的办法就是做一个3相自耦变压器,输入480*3,输出440*3,

网友F:
现成的稳压器 不要搞的太复杂 10KVA稳压器

网友C:
一个输入功率6.7KW, 3X440V 60HZ的, 允许输入电压误差是正负10%,电压误差是正负10%,440V×1/10=44v,

440+44=484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