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B伺服与松下A4伺服的选择?

楼主(2010-06-14):
想做一台三轴雕刻机,主要是做镜面、高光加工,机身准备用大理石的。三个轴的伺服驱动系统考虑用松下A4系列的或者台达AB系列,400W或750W的,价格好像两个品牌的差不多,请问各位行家,用哪个品牌的好一些?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望大家赐教,另外再加一个选择,松下A5系列。这三个系列的性能,精确度排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A:
建议选择松下,在整个行业中比较认可,而且买着放心,台达虽说不错,但是和日系比还是有差距。 如果您问到的价位还差不多,更是建议优先买松下。松下A5与A4只是编码器规格不同,简单的改变了一下。其他是一样的。

网友A:
如有需要 可以与我联系 010-65545286

网友B:
现在货紧张,能买到伺服就出手吧。

楼主:
谢谢两位!松下的A5与A4真的差不多吗?A4的用过,感觉很一般,比我们用的安川好像差的多,而且故障率挺高,坏过几个驱动器,台达的没用过,就不知道台达的怎么样

网友A:
安川大功率的电机性价比高,松下是小功率电机性价比高。

网友C:
    怎么不想下试用下国产的呢?国产的伺服调试的好的话效果也不错.Kingservo的功能码和松下都做得一样的,呵呵!

楼主:
cm先生,国产的有什么品牌推荐的啊?

网友D(2010-08-12):
个人感觉松下的不怎么好,与安川比。毕竟松下挖安川的墙角

网友E:
台达中低端性能也不错的,高端的话,就不怎么成熟了,之前用的是松下A4的400W,松下没货就用台达的AB代替,感觉还好,价位比也便宜很多,我是支持国产的。

雕刻机,我们做过,有需要可联系

网友C:
  很多国产的可以用的,埃斯顿,英威腾,kinco.东元。Kingservo的功能码和松下都做得一样的,呵呵!

网友F:
引用 楼主:
怎么没人回答呀,望大家赐教,另外再加一个选择,松下A5系列。这三个系列的性能,精确度排序是怎么样的?

网友G(2010-09-12):
建议选择台达饲服驱动器,我公司有100多台,感觉还不错,爆发性、稳定性、性能比都还好。

网友H:
想做一台 三轴雕刻机,主要是做镜面、高光加工机身准备用大理石的-----

又是镜面又是大理石机身的,还只做一台,想必其他配置也不会差吧?那就别在这个档次的伺服里面选了。就像一匹骏马,已经配上个金雕鞍了,为何又只装个破马镫

网友I:
可以試試京伺服(kingservo)的,在台灣已有客戶交中央造幣廠,用來雕刻錢幣石膏模的成功應用 有趣去的可以去youku視頻看看其他的應用。

网友J:
严重同意14数所说,好马配好鞍

网友K:
在雕刻机上,富士伺服也是不错的选择,性能绝对不比台达、松下的差。而且富士W系列400W有现货。可以联系我:13510863202

网友L:
卧龙伺服在做雕刻机方面很不错的,

网友M:
我个人觉得台达的还是蛮不错了  用了AB  A2  B2 的·

网友N:
台达的还不错啊。用过台达的。

网友O:
为何不选三菱?MR-E的伺服价格也不贵

楼主(2010-10-15):
谢谢大家,我还是买了松下A5的,但是以后准备用台达的,对伺服系统的理论知识一窍不通,想问问做雕刻机用的话伺服系统(位置控制的吧)什么性能参数最关键,速度响应频宽和编码器的BIT(是什么分辨率吧)这两个参数是什么意思啊,重要吗?电机应该用大惯量还是小惯量的好?

网友P:
我们用的是深圳步科的驱动,用了几年了,感觉挺好,我还是挺支持国产的

网友Q:
镜面加工,  我建议用 欧美品牌伺服, 精度高,力矩波动小, 电机的改善,这样会让你的设备性能提高一个档次.  感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 QQ 40709623 交流

网友R:
三轴雕刻机,完全可以试用一下欧瑞伺服,有过类似案例。我公司有专门的工程师帮你调试的,欧瑞是中外合资的品牌,价格也有优势。至于质量如何,你试用过就清楚了。若需要,请联系我,13928826693,刘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