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PLC的通迅方式原理!

楼主(2010-06-15):
我想知道PLC的几种通迅方式怎么连接!

  如有资料给我出行!

  如MPI Profibus TCP/IP 以太网。麻烦各位师傅跟我说一下。我多点您点分啊

网友A:
不是给你说说你就能懂得, 网上搜一下,PLC通讯资料很多的, 自己先看看!~  结合你实际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在提出来!    要多做项目,在做项目中才能真正 学到通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给你说说你就能懂得, 网上搜一下,PLC通讯资料很多的, 自己先看看!~  结合你实际项目中遇到的问题在提出来!    要多做项目,在做项目中才能真正 学到通讯原理!

  请问您,有PLC方面通迅的资料吗!

  如果有就发点给我好吗?

  我给你分

网友B:
一般有profibus  dp  通讯控制,通过变频器的RS232接口直接挂到PLC的网络上。需要在PLC中进行编程,设置速度控制的触发源等,另外一种端子硬线连接,直接接到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子上,当控制信号加到端子上时就能控制,一般用于事故紧急手动控制,此种控制与PLC无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有profibus  dp  通讯控制,通过变频器的RS232接口直接挂到PLC的网络上。需要在PLC中进行编程,设置速度控制的触发源等,另外一种端子硬线连接,直接接到变频器的输入输出端子上,当控制信号加到端子上时就能控制,一般用于事故紧急手动控制,此种控制与PLC无关。

   张工,谢谢你的回答我非常满意,你有PLC通迅方面的资料吗!

  能给我一份吗?309974630@qq.com

网友C:
正确的讲好像没有任何一台变频器自带profibus dp通讯端口,不过profibus dp是一种国际标准,基本上一般的大厂家的变频器,调速装置,都有支持这种协议的通讯设备,MPI 是西门子自有的一种通讯协议基本上使用在300、400plc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和profibus dp通讯协议差不多,同为令牌式的,300、400plc上的标准端口就是MPI。TCP/IP我也是只用过plc与上位机之间的通讯,多看看各种手册,对你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A:
你上面提到的通讯协议, TCP/ IP  以太网,  一句两句能说清楚么?  通讯专业有专门的课程讲 TCP/IP 协议是应用最广泛的网络协议!   OSI  , UDP , 这些你都了解么?  刚开始不要急于了解太多的协议, (这样反而学起来困难),    从基础开始,  先 了解硬件协议RS232, -> RS485->RS422->USB(有能力再研究一下ISA, PCI ),    再了解 MODBUS(基于RS485网络的)->( OSI这是基础,很多网路协议是参考OSI 的) ->profibus dp ->CAN->TCP/IP (UDP,一般是和上位机通讯相关的);   通讯专业学出来的,  在工作几年, 未必能学通!  你想很快就学通通讯, 天方夜谭...!

去Siemens 官方网站 ,  免费下载,通讯资料吧!

网友D:
说的不错,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说的清楚的。

网友E:
给个邮箱

发个网上下的文章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个邮箱

发个网上下的文章你看看

309974630@qq.com

   谢谢您

网友F:
PLC通讯掌握最常用的几种就可以了,没必要掌握太全,一般把PROFIBUS DP ,TCP/IP,PPI,MPI这几种掌握就差不多了够用了,再把一些通讯协议学会了,比如MODBUS,RS232等

网友G:
南京朗驰西门子合肥办事处:主要针对安徽市场PLC、变频器、低压等。
联系人:吴浩 15240019357 kurp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