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开关测电机转速故障

楼主(2010-06-15):
各位高手请帮帮忙,电机是由变频器控制的,用一个高速接近开关来测电机转的圈数,接近开关直接与仪表连接,电机低速运行时,仪表显示电机的圈数正常(仪表的数据有变化),当电机高速运行时,仪表数据无法变化,(一直显示一个数值),换了接近开关(与旧的型号一样),还是不行,请问各位出现这种故障是原因在哪?

网友A:
电机旋转的速度已经大于接近开关所能采集的最大频率。

Regards

网友B:
你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接近开关的输出脉冲的幅度和频率。或者是不是你接受的仪表不行。

网友C:
我试过用随便的一个接近开关。用PLC的高速接收。4极的电机轴上安装3个感应块,然后用变频器带。频率达到120赫兹。折算接近开关的开关频率180赫兹。计数仍然准确。可能不是接近开关的问题。我的接近开关就二十几块钱的。

楼主:
接近开关有换过还是不行,(与旧的型号一样的)

网友C:
跟开关无关的。

如果频率超过了开关的临界频率。那么检测出来的频率应该是根本不稳定的。

你现在出来的效果是稳定地显示一个值。我估计是仪表设定的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E:
   接近开关没问题,计数器采集频率太低,不适应高速信号。可采减速以后信号试试,根据速比换算转速。

楼主:
我现在只能换个仪表。

网友F:
对:芳季 关于

跟开关无关的。

如果频率超过了开关的临界频率。那么检测出来的频率应该是根本不稳定的。

你现在出来的效果是稳定地显示一个值。我估计是仪表设定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赞同!

网友G:
你可以慢慢加速,看仪表显示效果的整体变化。仪表分辨力不够,低速时显示正常,速度渐高渐不稳定,最后高速时直接无变化也有可能

网友H:
与接近开关无关的。如果仪表是以前正常使用的,那你要检测仪表的设定是不是有变动了。

网友I:
什么仪表 !??????????有型号么?

网友J:
唉  换个齿轮传感器  就OK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E:
关于   接近开关没问题,计数器采集频率太低,不适应高速信号。可采减速以后信号试试,根据速比换算转速。

仪表处理频率太慢了,有可以快速的时候,光电就感应到1MS,

要不换仪表,要不换另外的测量方法,不要用光电

网友L:
学到了新东西,各位都是行家

网友M:
接近开关的频率一般为1500-2000赫兹左右,应该是你的仪表有问题。

网友N:
引用 网友M:
接近开关的频率一般为1500-2000赫兹左右,应该是你的仪表有问题。

国产接近开关能够到200Hz就不错了。进口超过1000Hz的也很少见

图尔克Bi3U-M12接近开关3KHz 600多。用霍尔传感器可以轻松达到5KHz以上

网友M:
汽车发动机用霍尔传感器可达20KHZ,

网友O:
各位高手好,我向各位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单位提升机上用的变频器经常出故障,是芬兰的KDG_D。屏幕上显示“-----------”是什么部位出了问题?请帮帮忙,多谢

网友P:
可能是仪表没设置好,或者仪表达不到你所要求的值。

网友Q:
LZ出来说句话

结果是什么样的呢

公布一下答案

网友R:
仪表输入分辨率是多少?

网友S:
很可能是仪表没有高速计数功能,建议换个仪表试试

网友T:
电机频率与开关频率响应的问题

网友U:
学习学习再学习,还是不懂!

网友V:
仪表和接近开关都有问题

网友W:
我们这里也用二线制接近开关测速,信号送入一个台资生产的转换器(可能是楼主所称仪表)变成

4-20mA转速信号,这个测速过程常出问题:

             1》按近开关离测速块距离不能近也不能远,距离精度要求较高;

              2》转换仪表易坏,备件难买,要么厂家消失,要么型号或标准有一点点不同,无法替换;

网友X(2010-07-21):
你这样测得也太不准了,我觉得还是方便点,同轴上加个小的测速发电机来测转速比较好。

网友Y:
安装一个  编码器不行吗?

网友Z:
这个很有可能是你的接近开关扛不住这样频率的计数

网友AA(2011-12-22):
仪表的问题。我用国产接近开关试过还行。仪表响应不过来。

网友AB:
仪表的参数先调节好。

网友AC:
仪表接收接近开关的信号,信号到达仪表后,个人认为是转速超出仪表的反应频率

网友AD(2012-11-04):
你如果电机带减速箱,你可以测减速箱的转速,然后通过减速箱的速比得出电机的转速,或者接电压转速下表,变频器可以直接测得电机的转速

网友AE:
如果频率超过了开关的临界频率。那么检测出来的频率应该是根本不稳定的。

你现在出来的效果是稳定地显示一个值。我估计是仪表设定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