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0016-3SR报警求救

楼主(2010-06-15):
各位大虾好:

兄弟这里有一台ABB ACS800-0016-3SR变频器,使用中报警,START  INTERLOCK 现已经无法使用,找不到问题,检查急停正常,启动正常,一给启动使能就报警,控制为外部控制,0-10v模拟电压控制,怎么也找不到问题,请各位指点迷津

网友A:
RMIO没有接短接线.

楼主:
RMIO接短接线了,但一给24V电压就报警,7通过一中间继电器辅助触点连接8,8和11是短接的。

网友B(2011-07-11):
兄弟,怎么处理的,我最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C:
一台75KW ACS600变频器一起动显示(M0T0R PHASE) 电机缺相故障,拆掉电机启动情况一样,显示同样故障,把30。16参数设为NO,启动还是显示电机缺相,这是硬件故障还是软件故障请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