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系统中的速度和位置控制精度

楼主(2010-06-15):
一般情况下,伺服系统中速度和位置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网友A:
这个,不好说"一般情况",差异还是挺大的

网友B:
不考慮其他變因(干擾) 在

定位精度都一樣 +- 1 脈衝

在軌跡控制 跑軌跡過程就難說了

网友C:
“定位精度都一樣 +- 1 脈衝”———反馈分辨率细到一定程度,比如100~400万cpr以上,还能保得了吗?

网友B:
反馈分辨率细到一定程度,比如100~400万cpr以上,还能保得了吗?

當然保不了 驅動器輸出頻寬也要具備此能力 控制器也需需要

舉個例子 當我要控制伺服電機轉速到0.01rpm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伺服系统中速度和位置的控制精度是多少? 這句話本身就是問題 電控系統本身就不是講精度 而是解析度 也就是工作頻率 在各個電氣元件都有

如模擬量用的是多少位元

驅動器或變頻 編碼器 這三種能力都足夠 那0.01rpm 才能掌控

网友C:
20位编码器,8KHz速度环,速度的理论检测分辨率是算法0.4578rpm,如果速度采样率不变,要达到0.01rpm的速度分辨率,编码器的名义分辨率就需高达25到26位,这样的编码器目前似乎只有海德汉能批量供货。

网友B:
知音難尋 爽爽爽

0.01RPM這也僅是理論值 我僅作過0.3RPM  編碼器控制器都不難 但驅動器

8KHz速度环 -----0.4578rpm 當時採用20KHz 歐洲的驅動 這裡難搞的是驅動 高頻的電源模組 難尋

网友C:
理论好推,实务难行!

高频驱动迟早也是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