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修好了S7-200的通讯口了

楼主(2010-06-15):
不能通讯,以前发过贴,原贴地址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5/2010050618221000001-1.shtml

不过没人说怎么修,我后来查到通讯口旁边的两个电阻10R0不通。正常应为10欧。试着更换后通讯成功了。。但是我没有同型号的电阻,用的是一个1W 10欧的电阻,这样就没有原来的保护作用了。请问:1.就用电阻行不行,要不要串个保险在回路?原电阻可能有保护作用?2.一般什么情况容易坏通讯口?不带电操作的话是不是就不会坏通讯口的?

网友A:
顶下楼主,S7-200通讯口太容易烧了,以前都是让直接换个新的,这下以后就可以自己先修下!

网友B:
高手啊 以后一定认真学习

网友C:
急求2手321-1BL00 322- 1BL00 322-1HH01 数量各3个 lianxi":黄工:13713851076 QQ:370224462 只要性能完好就可

网友D(2010-09-30):
技术好,一定认真学习

网友E:
标题:专业维修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

南京信美机电是西门子应用专家,专注于西门子S7-200/S7-300/SIMATIC HMI的应用与维修:

1)芯片级的维修,维修成功率高!
2)急用户之所急,维修周期短!
3)可以少量地更换S7-200外壳和电路板,可以配接线端子!
4)诚信经营,合理收费!

如需了解更多情况,请接洽:

电话:153 0518 3450
邮箱:xinmei_tech@163.com
QQ:157 114 620(请注明:西门子维修)

网友F:
一个是热插拔,再一个就是电源线接触不好,都容易烧坏串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