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2KW电机(Y315M-4)星三角启动转换时跳闸

楼主(2010-06-16):
主开关350A塑料空开,原电机过载烧了,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回路正常,备用电机132KW也能正常运行。

电机经修复后接入原回路,空电机试车,星三角切换时315A塑料空开跳闸(星型运行时电流为21A.、22A、23A ,切换到三角时立即跳350A塑料空开, 星型运行13秒断开星型接触器,经2秒延时三角接触器吸合三角运行。)急求帮助!!

网友A:
是否电机端子维修后跟原来的端子排列不一致。

网友B:
搞不懂切换时为什么还需要2秒钟的延时?确认主回路的接线正确吗?

网友C:
 端子接线错误,如UVW   XYZ,

网友D:
搞不懂切换时为什么还需要2秒钟的延时?端子接线错误.

网友E:
查电机端子接线是不是正确1

网友F:
看看你的电机的接法是不是对的,要接对

楼主:
搞不懂切换时为什么还需要2秒钟的延时?确认主回路的接线正确吗?

切换时为什么还需要2秒钟的延时,主要是避免星三角切换时的弧光短路.

网友G:
切换到三角形时方向有没有接反

楼主:
已经单独星型运行,三角运行,方向是一致。三角启动时立即跳350A塑料空开。现以联系电机维修人员了

网友H:
星型启动时间太短,电机转速还没达到,这时很容易造成三角投入的时候会跳总开关,我以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I:
主开关315A塑料空开的型号参数须交代清楚!

网友J:
引用 网友I:
主开关315A塑料空开的型号参数须交代清楚!

是这样的,我也遇到过,特别带大飞轮的马达.

楼主: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今天把350A塑料空开换成400A的塑料空开,能正常启动和运行了。检测空载电流(电机没有带任何负载,皮带轮也没有!)为A相79.3    B相77.5     C相76.3  我个人感觉稍大了一点,各位师傅认为如何?132KW电机(Y315M-4)正常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大家认为这台电机是否有问题呢?

网友I:
132KW电机(Y315M-4)正常的空载电流是74安左右。

星三角切换时315A塑料空开跳闸,估计和你选择的开关参数有关。

网友K:
星三角的转换,有时候转向不对,我翻线的时候,有时候翻U,V,W就能行,有时候必须和U2,V2,W2一起翻。有谁给指个高招

网友L:
主开关350A塑料空开,原电机过载烧了,电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电机回路正常,备用电机132KW也能正常运行。
电机经修复后接入原回路,空电机试车,星三角切换时315A塑料空开跳闸(星型运行时电流为21A.、22A、23A ,切换到三角时立即跳350A塑料空开, 星型运行13秒断开星型接触器,经2秒延时三角接触器吸合三角运行。)急求帮助!!

谢谢各位的热心回复,我今天把350A塑料空开换成400A的塑料空开,能正常启动和运行了。检测空载电流(电机没有带任何负载,皮带轮也没有!)为A相79.3 B相77.5 C相76.3 我个人感觉稍大了一点,各位师傅认为如何?132KW电机(Y315M-4)正常的空载电流是多少?大家认为这台电机是否有问题呢?

你说“切换到三角时立即跳350A塑料空开”,而后面说:“我今天把350A塑料空开换成400A的塑料空开,能正常启动和运行了”。根据你前后给出的资料来判断:应该是马达的惯性负载比较重,所以在13秒内无法到额定的异步转速,在加上启动后2秒中的断电,所以异步转速严重下降造成边形启动的大电流使空气开关跳开,不知道这样的理解是否正确?

根据以上的资料我个人觉得:如果确如你说的把350A塑料空开换成400A的塑料空开并且350A的空开没有质量问题没有接线接触的问题的话,你可以试着把13秒的时间延长一些,当然如果是PLC控制的13秒就算了

网友M:
用变频器就什么都解决了,还节能,并且对设备冲击也很好,可以和我15871758111

网友N(2011-09-23):
星三角转换时间没有整定好,时间过短。转三角时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O:
                加长星三角转换时间转换时间就OK,没必要换400A的空开的。

网友P:
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forum/201006/2010061610154300006-1.shtml

网友P:
赚点积分赚点积分
赚点积分
赚点积分
赚点积分

网友Q:
把延时时间调长一点试试、。

网友R:
星三角转换时间没有整定好,时间过短。转三角时瞬间电流过大

网友S:
应该是启动时间有点短.调到15秒看看。

网友T:
路过学习啦,启动时间短啦

网友U:
17楼的分析有道理,转换过程延时2秒不合理,会造成二次起动电流大增而使空开跳闸,这个延时不应超过50毫秒。此外星接起动时应用电流表观察起动电流的变化,当电流表指示值不再下降时,才是转换时机,如果过早转换,同样会跳闸。

网友V:
学习了 谢谢高手们!

网友W:
学到知识了,支持40楼

网友X:
你那么大的一个电机星三角转换一个时间继电器就可以啊 不需要延时,星切断的瞬间三角形吸合 ,你明白么?  另一个时间继电器加到空开上 是一个保护如果不转换哪个时间继电器时间稍长点  断开空开

网友Y:
Y型运转时间加长,转换时间缩短。

网友Z(2011-11-09):
把13S调大点。把2S调到0.5S。看一下转三角形时的电流

网友AA(2012-08-08):
一般50kw往上的都不用星三角启动 都采用字的自尔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AB:
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都是电动机到接触器的线路有问题,请检查,是否线路接线错误,或者是否有接头烧坏,或者导线受过伤。

另外,电机因为,维修后的性能有发生变化,在原有的启动时间上也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AC:
初来乍到,学习来了。

网友AD(2012-09-16):
星三角启动时间是根据电机电流来的,以前听老师说过,用的少,早忘记了。现在看了各位的回答,学习了。

网友AE:
1.空开的整定值没设置好有可能躲不过启动电流

2.延时时间设长一些

3.那么大的泵最好用软启

网友AF:
引用 网友AA:
一般50kw往上的都不用星三角启动 都采用字的自尔变压器降压启动

有一些设备,纯粹的空载启动,完全启动后再施加负载,这样的场合是超过45KW以上可以使用星三角启动的,比如砖厂的制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