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进出线设计的讨论1

楼主(2010-06-16):
变频器进出线设计的讨论
小弟接触到一些与变频器相关的工程,但是就进出线的设计上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进线方面:有些是采用空开+变频器;有些是接触器+变频器;有些是空开+接触器+变频器。。而出线方面,有些是变频器+接触器;有些是直接连接到电机的。。。小弟在查看施耐德的变频器说明书后,发现:
空开+变频器 适用于无潜在危险的设备
空开+接触器+变频器 适用于有潜在危险,但不需要频繁启停的设备

而对于需要频繁启停的设备,一般都是通过加装后置接触器的。
其实,小弟最想不明白的是怎样才算得上是“有潜在危险”或“无潜在危险”呢?如果对于大容量电机,例如150KW以上的电机,那么进线的设计又应该如何处理呢?
望,变频方面的大兄们,不吝指教。。

网友A:
潜在危险就是:

变频器在运行中突然中断,或刚断开又突然接通。

而在变频的前、后加了接触器,就有了这样的可能。

因此,如果不是特别的需要,就不要在变频前后加接触器,如果必须要加,那就尽可能的做到尽善尽美,消除这种可能。

网友B(2013-03-22):
“有潜在危险”或“无潜在危险”主要是针对当变频器异常或故障时,涉及人的安全或重大设备损坏而采取的措施。

网友C(2019-04-16):
受教了,非常感谢

网友D(2020-11-21):
一般设备都要有紧急停止按钮,直接切断控制电路的电源,为的是防止设备异常,造成人身伤害等安全事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