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过流跳闸及原因分析1

楼主(2010-06-16):
富士变频器过流跳闸及原因分析

一 引 言
我厂使用变频器近50台,大多数使用富士变频器,在使用中曾发生过流跳闸现象,经我们进行分析和研究,基本上得到解决。变频器过电流跳闸又分运行中过流跳闸和升、降速中过流跳闸、短路故障等。下面就过流原因进行分析。

二 轻载过电流

2.1 故障特点
当变频器所带负载很轻时,会发生过电流跳闸,这是变频调速特有的现象。在u/f控制模式下,存在着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就是在运行过程中,由于u/f模式没选好,u补偿过大造成电动机磁通过饱和,使电动机电流增大,发生变频器过电流跳闸。

2.2 判断与处理
低频运行时,为了能带动较重的负载,常常需要进行转矩补偿(即提高u/f比,也叫转矩提升)。导致电动机磁路的饱和程度随负载的轻重而变化。这种由电动机磁路饱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主要发生在低频、轻载的情况下。解决方法:反复调整u/f比,可以采用自动进行的方法、选择u/f模式或调整电位器等方法,进行试验直到合适,不再跳车。

2.3 特殊案例
一台frn90g11-4cx变频器(配套90kw尿素大颗粒冷却转股电机)空载时,经常发生过流跳闸。当冷却转股滚筒内装有多半筒大颗粒尿素后反而运行稳定。大颗粒冷却转股电机空载时选择了u/f模式进行反复调整 u/f 比,使输出电压提高一些,以便获得一定地起动转矩,解决了空载过流跳闸问题。

三 重载过电流

3.1 故障特点
有些生产机械在运行过程中负荷突然加重,甚至“卡住”,电动机的转速因带不动而大幅下降,电流急剧增加,导致过电流跳闸。

3.2 解决方法
(1)首先了解机械本身是否有故障,如果有故障,应检修机器。
(2) 如果这种过载属于生产过程中经常出现的现象,应加大电动机和负载之间的传动比。适当加大传动比,可减轻电动机轴上的阻转矩,避免出现带不动的情况。当无法加大传动比,应增大电动机和变频器的容量。

3.3 特殊案例
这是正常过流保护。

四 加速或减速中过电流

4.1 故障特点
由于工艺负荷波动,变频器驱动的电机进行升、降速或电机启动、停止时,经常发生过流跳闸。

4.2 解决方法
(1) 延长加(减)速时间
首先了解根据生产工艺要求是否允许延长升速或降速时间,如允许,则可延长加(减)速时间。
(2) 设置加(减)速自处理(防失速)功能
变频器对于升、降速过程中的过电流,设置了自处理(防失速)功能。当加(减)电流超过设置的上限电流时,将暂停加(减)速,待电流降至设定值以下时,再继续加(减)速。

4.3 特殊案例
一台frn110g11-4cx变频器(配套110kw尿素ⅰ钾氨泵电机)由于工艺是自动控制调整负荷,电机转速也自动进行升、降速,经常发生过流跳闸。经工艺人员同意,延长了加(减)速时间(原来加减速时间是15s,调整到45s),得以解决。

五 短路故障

5.1 故障特点
(1) 第一次跳闸有可能在运行过程中发生,如复位后再起动,则往往一升速就跳闸。
(2) 具有很大的冲击电流,变频器能够进行保护跳闸而不会损坏。由于保护跳闸十分迅速,难以观察其电流的大小。

5.2 判断与处理
第一步,首选要判断是否短路。为了便于判断,在复位后再起动前,可在输入侧接入一个电压表,重新启动时,电位器从零开始缓慢旋动,同时,注意观察电压表。如果变频器的输出频率刚上升就立即跳闸,且电压表的指针有瞬间回零的迹象,则说明变频器的输出端已经短路或接地。
第二步,要判断是在变频器内部短路,还是在外部短路。这时,应将变频器输出端的接线脱开,再旋动电位器,使频率上升,如仍跳闸,说明变频器内部短路;如不再跳闸,则说明是变频器外部短路,应检查从变频器到电动机之间的线路,以及电动机本身。

5.3 特殊案例
一台frn220g11-4cx变频器(配套200kw鼓风机电机)一启动就过流跳闸,按照上步进行检查,发现有一相电缆在电机接线盒处接地,为外部接地短路故障。

六 结束语
变频器故障多种多样,变频器过流跳闸是一种常见故障,就其原因通过实践进行分析,使生产迅速恢复正常,保证了生产的正常进行。

网友A(2011-03-19):
我们这里也有这种问题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