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FR-A540-1.5K-CH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0-06-17):
三菱变频器FR-A540-1.5K-CH故障,显示E。0V3故障,请各位帮我解决。是如何造成的?该如何处理?谢谢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一下4570那边输出对地电压是不是1.7V,如果高于这个值报过压,低于这个值就欠压,试试把减速时间调大。

楼主:
可是这故障是没法复位的。是否主板有问题或模块有问题呢

网友A:
你是不是得先去测量一下,如果是过压或欠压,你一复位是不是马上又会报?当把故障给解决了,故障报警也就自动消除了!

网友B:
三菱变频器FR-A540-1.5K-CH 我有这个机器,你要吗 18967106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