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哪位搞过康沃(现在叫博世力士乐)变频器和PLC的通讯

楼主(2010-06-17):
我想用PLC用通讯的方法控制康沃的变频器(CVF-S1系列),变频器的手册说该变频器有符合国际标准的MODBUS协议,我的PLC也有MODBUS的专用指令,可就是连不上,我用该PLC连接安川的V7的变频器又可以控制,而且很简单,有哪位康沃比较熟悉的帮忙一下,不胜感激,我搞了2天了,端午节都没有过好哦

网友A:
不一定是没有连接上,可能是变频器的控制字没有设定好。

楼主:
zyc2713,谢谢,我用PLC编了一段程序,由于变频器没有通讯不上报警的功能,所以不知道变频器通讯上了没有,但是我查PLC的特殊寄存器的值是20,意思是通讯超时,所以我觉得是没有连接上,不过康沃的变频器的说明书上有这样的描述,就是主机命令码其数值类型为16进制,有0,1,2,3,0是没有任务,1是读取参数数据,2是更改参数数据,但是掉电后不保存,3是更改参数并保存至EEPROM,标准的MODBUS中读取是03H,写是06H,不知道这当中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头都大了

网友B:
好像S1 没有MOSBUS协议(这个型号出来的时间好像很长了,博士现在好像也没在康沃这个牌子上下功夫),可以打电话到深圳康沃技术支持去问一下,态度还是不错的。

我记得我做过一次台达PLC与康沃s1的连接,台达的PLC支持MODBUS,当时好像我没用MODBUS,是自己按S1的协议来写的。

楼主:
可是他的说明书上说得清清楚楚的符合标准的MODBUS协议,难道被它忽悠了

网友B:
可能是我们有的版本不同,我的说明书没明说支持MODBUS协议,就没考虑。当时还遇到问题连不起,对协议理解得不太到位,电话咨询技术支持,那个工程师对台达PLC不熟悉,但他肯定可以和三菱PLC连接,台达和三菱几乎一模一样也没问题。

电话咨询吧,他们一下子就可以给你搞定。

楼主:
好的,谢谢,我用的是信捷的PLC,我用这个PLC可以和安川的V7系列变频器可以正常连接,安川的只支持03H,08H和10H这3个功能码,

楼主:
晕死了,买了一个不带485通讯功能的变频器,厂家说,订货的时候要说明,不然是没有485功能的,怪不得搞了2天,可是说明书上说是有的

网友B:
大开眼界!不带通讯的变频器!看来博士是想快点把康沃搞死。

楼主:
大开眼界!不带通讯的变频器!看来博士是想快点把康沃搞死。

我觉得也是,好好的一品牌怎么就被别人收购了,连一个公司的网站都没有,悲哀啊

楼主:
“MODBUS分rtu和ascii两种,看看是哪种,能和安川通上,跟这个应该不难。 ”

我已经打电话到他们公司的技术部门了,说如果定货的时候没有说明,那这个变频器就没有这个485的功能(听意思好像是针对小功率的),我的这个变频器上面有A B这2个接线端子,而且设置了通讯控制变频器时,别的端子也是不能控制的,哎像傻瓜一样搞了2天,安川的我就搞了30分钟就搞定,看样子国产的要注意这些细节,最起码要在说明书上提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