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200连接富士变频器的问题,cpu选的是226CN

楼主(2010-06-17):
我用的PLC200连接变频器,变频器后面带电机的,我要用继电器控制线圈的吸合来控制变频器的通断,中间怎么连接呢?有人说我的继电器带不起来线圈,什么意思?我的PLC连接的电源是24VDC的。还有人说加中间继电器就可以了,什么意思?KA表示的那个小方块?具体电路怎么连呢,我自己都问晕了,不好意思,哪位还能理解我意思的给讲讲呗,谢谢~~

网友A:
plc有I/O点呀,可以直接用它来起动和停止变频器运行,以带动电机,

但如果要调速的话,PLC需用有模拟量输出才能办得到,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楼主:
哦,那个地方我知道的,只是现在我要通过控制线圈来控制变频器的通断电,中间的部分不知道怎么连接

网友B:
你用plc控制继电器的线圈,用继电器的常开点连接变频器的控制点和公共点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