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结构和故障判断简介

楼主(2010-06-17):
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如图1所示,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 整流器
???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

2. 中间电路,有以下三种作用:

???a. 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

???b. 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

???c. 可以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 逆变器
???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4. 控制电路
??? 它将信号传送给整流器、中间电路和逆变器,同时它也接收来自这些部分的信号。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输出驱动电路、操作控制电路。主要功能是:

???a. 利用信号来开关逆变器的半导体器件。

???b. 提供操作变频器的各种控制信号。

???c. 监视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提供保护功能。
现场对变频器以及周边控制装置的进行操作的人员,如果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情况能作出判断和处理,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变频器的基本故障,供大家作参考。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现象
检测办法和判断

1, 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 上电无显示
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3, 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4, 运行时“过电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电网电压是否过高,或者是电机负载惯性太大并且加减速时间太短导致的制动问题,请参考第8条。

5变频器是把工频电源(50Hz或60Hz)变换成各种频率的交流电源,以实现电机的变速运行的设备。如图1所示,其中控制电路完成对主电路的控制,整流电路将交流电变换成直流电,直流中间电路对整流电路的输出进行平滑滤波,逆变电路将直流电再逆变成交流电。对于如矢量控制变频器这种需要大量运算的变频器来说,有时还需要一个进行转矩计算的CPU以及一些相应的电路。

1. 整流器
??? 它与单相或三相交流电源相连接,产生脉动的直流电压。

2. 中间电路,有以下三种作用:

???a. 使脉动的直流电压变得稳定或平滑,供逆变器使用。

???b. 通过开关电源为各个控制线路供电。

???c. 可以配置滤波或制动装置以提高变频器性能。

3. 逆变器
??? 将固定的直流电压变换成可变电压和频率的交流电压。

4. 控制电路
??? 它将信号传送给整流器、中间电路和逆变器,同时它也接收来自这些部分的信号。其主要组成部分是:输出驱动电路、操作控制电路。主要功能是:

???a. 利用信号来开关逆变器的半导体器件。

???b. 提供操作变频器的各种控制信号。

???c. 监视变频器的工作状态,提供保护功能。
现场对变频器以及周边控制装置的进行操作的人员,如果对一些常见的故障情况能作出判断和处理,就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并且避免一些不必要的损失。为此,我们总结了一些变频器的基本故障,供大家作参考。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以下检测过程无需打开变频器机壳,仅仅在外部对一些常见现象进行检测和判断。

现象
检测办法和判断

1, 上电跳闸或变频器主电源接线端子部分出现火花。
断开电源线,检查变频器输入端子是否短路,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短路。可能原因是整流器损坏或中间电路短路。

2, 上电无显示
断开电源线,检查电源是否是否有缺相或断路情况,如果电源正常则再次上电后则检查检查变频器中间电路直流侧端子P、N是否有电压,如果上述检查正常则判断变频器内部开关电源损坏。

3, 开机运行无输出(电动机不启动)
断开输出电机线,再次开机后观察变频器面板显示的输入频率,同时测量交流输出端子。可能原因是变频器启动参数设置或运行端子接线错误、也可能是逆变部分损坏或电动机没有正确链接到变频器。

4, 运行时“过电压”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检查电网电压是否过高,或者是电机负载惯性太大并且加减速时间太短导致的制动问题,请参考第8条。

5, 运行时“过电流”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电机堵转或负载过大。可以检查负载情况或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如无法奏效则说明逆变器部分出现老化或损坏。

6, 运行时“过热”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视各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配置不同,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超过了变频器允许限额,检查散热风机是否运转或是电动机过热导致保护关闭。

7, 运行时“接地”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参考操作手册,检查变频器及电机是否可靠接地,或者测量电机的绝缘度是否正常。

8, 制动问题(过电压保护)
如果电机负载确实过大并需要在短时间内停车,则需购买带有制动单元的变频器并配置相当功率的制动电阻。如果已经配置了制动功能,则可能是制动电阻损坏或制动单元检测失效。

9, 变频器内部发出腐臭般的异味
切勿开机,很可能是变频器内部主滤波电容有破损漏液现象。

, 运行时“过电流”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电机堵转或负载过大。可以检查负载情况或适当调整变频器参数。如无法奏效则说明逆变器部分出现老化或损坏。

6, 运行时“过热”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视各品牌型号的变频器配置不同,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超过了变频器允许限额,检查散热风机是否运转或是电动机过热导致保护关闭。

7, 运行时“接地”保护,变频器停止输出
参考操作手册,检查变频器及电机是否可靠接地,或者测量电机的绝缘度是否正常。

8, 制动问题(过电压保护)
如果电机负载确实过大并需要在短时间内停车,则需购买带有制动单元的变频器并配置相当功率的制动电阻。如果已经配置了制动功能,则可能是制动电阻损坏或制动单元检测失效。

9, 变频器内部发出腐臭般的异味
切勿开机,很可能是变频器内部主滤波电容有破损漏液现象。

网友A:
(长期回收 {好坏PLC} 变频器,人机触摸屏 SSD590 6RA70 进口全新 光电接近等 ) QQ304867181注明工控

二手PLC 编程电缆PLC视频教程,光电接近开关,等。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