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F7A4075变频器报OH故障

楼主(2010-06-17):
变频器送电3分钟左右发OH1故障,断电再送电就报OH1故障,停电大约3小时以上再送电,3分钟左右发OH1故障,断电再送电就报OH1故障。分别检查3线风扇正常,将风扇插座2、3短接。5个模块测温传感器正常,将5个模块测温传感器插座拔掉。模块都正常,分别实验故障依旧。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11-03-19):
位于变频器里面(模块上头)的一个三线(带有检测线)风扇坏了,有时这风扇能运转但尘多也会使变频器显示这故障!由于变频器散热器的风扇是正常的,一般人又不知变频器里面还有这风扇!造成很多人的迷惑!所以请安川公司应在说明书里面讲清楚点,告知客户碰到这问题应先检查变频器里面(而不是外面所看到的)的风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