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变频器应用在化纤高速切断机1

楼主(2010-06-17):
M98系列化纤高速丝切断机,是切断超短纤维的专用设备。是根据进口罗姆斯式切断机的切断原理,新型圆周挤压式切断机,适用于各种化纤丝的常规切断,具有切断能量大适用于各种化纤丝作3、4、5、6-150毫米多种规格的切断。
  它的生产工序是把高强高膜纤维长丝切断成3、4、5、6-150毫米多种规格的短纤,这种短纤全部出口国外。
  1、 切断机的功能需求
  控制方式选择用VF控制,多段VF曲线。
  需要端子控制作为命令源,二线式端子控制:只需一个正转命令FWD(DI1输入)和模拟输入(+10V.AI1.GND)。
  频率源为模拟量设定(电位器),只需要从AI1口输入频率指令即可。
  最高运行转速运行频率为60Hz,最低的切断频率为2Hz。
  加速和减速时间根据高强丝自身需求,一般在2~10s,因运行的转速比较高,所以需要带制动单元的变频器。
  需要故障信号输出信号和故障复位信号(T/A-T/B常闭,T/A-T/C常开)。
  2、 切断机的性能需求
  全速度范围内速度波动小。
  低速力矩大,可以保证低转速切断。
  加减速的时间尽量短。
  从电气设备的调试结果来看,汇川变频器与国内外同档次产品相比性能优越,最低的切断频率可以在2Hz运行。汇川MD320变频器可以做多段VF曲线,可以很好的控制高低速的不同转矩提升,因此能很好的满足化纤切断机上的要求。

  具体的调试参数(针对额定频率60Hz,额定电压380V,额定转速1460):
  F0-01 2:V/F控制
  F0-03 2:AI1
  F0-10 最大频率:60.00Hz
  F0-12 上限频率:60.00Hz
  F0-17 加速时间:2~10s
  F0-18 减速时间:1~0s
  F1组(电机参数),根据高速电机铭牌输入。
  F3-00 1:多点V/F曲线
  F3-02 提升截止频率:60.0Hz
  F3-03 V/F频率点1 0.0Hz
  F3-04 V/F电压点1 2 .0~ 4.0%
  F3-05 V/F频率点2 10.0Hz
  F3-06 V/F电压点2 26.0~30.0%
  F3-07 V/F频率点3 20.0HZ
  F3-08 V/F电压点3 75.0~80.0%
  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对F3-03~F3-08进行适当调整,保证其在切断状态下不过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