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调速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楼主(2010-06-17):
变频调速器的常见故障及维修对策

1引言

交流变频调速技术是现代电力传动技术重要发展方向,随着电力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和现代控制理论在交流调速系统中的应用,变频交流调速已逐渐取代了过去的滑差调速,变极调速,直流调速等调速系统,越来越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生产和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但由于受到使用环境,使用年限以及人为操作上的一些因素,变频器的使用寿命大为降低,同时在使用中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故障。下面我们就变频器的一些常见故障及对策和大家做一个探讨。
2 变频器的静态测试结果来判断故障

首先我们可以对变频器做一个静态的测试,一般通用型变频器大致包括以下几个部分(1)整流电路;(2)直流中间电路;(3)逆变电路;(4)控制电路。静态测试主要是对整流电路,直流中间电路和逆变电路部分的大功率晶体管(功率模块)的一个测试,工具主要是万用表。整流电路主要是对整流二极管的一个正反向的测试来判断它的好坏,当然我们还可以用耐压表来测试。直流中间回路主要是对滤波电容的容量及耐压的测量,我们也可以观察电容上的安全阀是否爆开,有否漏液现象等来判断它的好坏.功率模块的好坏判断主要是对功率模块内的续流二极管的判断。对于IGBT模块我们还需判断在有触发电压的情况下能否导通和关断。
3 通过变频器的显示来判断故障点的所在
(1) OC.过电流故障

这可能是变频器里面最常见的故障了。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电流限制,加速时间过短都有可能导致过电流的产生。然后我们就必须判断是否电流检测电路出问题了。以FVR075G7S-4EX为例:我们有时会看到FVR075G7S-4EX在不接电机运行的时候面板也会有电流显示。电流来自于哪里呢?这时就要测试一下它的3个霍尔传感器,为确定那一相传感器损坏,我们可以每拆一相传感器的时候开一次机,看是否会有过流显示,经过这样试验后基本能排除OC故障。
(2) OV.过电压故障

我们首先要排除由于参数问题而导致的故障。例如减速时间过短,以及由于再生负载而导致的过压等,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最后我们可以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是否出现了故障,一般的电压检测电路的电压采样点,都是中间直流回路的电压。我们以三肯SVF303为例,它由直流回路取样后(530V左右的直流)通过阻值较大电阻降压后再由光耦进行隔离,当电压超过一定值时,显示“5”过压(此机器为数码管显示)我们可以看一下电阻是否氧化变值,光耦是否有短路现象等。
(3) UV.欠电压
我们首先可以看一下输入侧电压是否有问题,然后看一下电压检测电路,故障判断和过压相同。
(4) FU.快速熔断器故障

在现行推出的变频器大多推出了快熔故障检测功能。(特别是大功率变频器)以LG030IH-4变频器为例。它主要是对快熔前面后面的电压进行采样检测,当快熔损坏以后必然会出现快熔一端电压没有,此时隔离光耦动作,出现FU报警。更换快熔就因该能解决问题。特别应该注意的是在更换快熔前必须判断主回路是否有问题。
(5) OH.过热
主要引起原因变频器内部散热不好。我们可以检查散热风扇及通风通道。
(6) SC.短路故障

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变频器内部是否有短路现象。我们以安川616G5A45P5为例,我们检测一下内部线路,可能不一定有短路现象,此时我们可以检测一下功率模块有可能出现了故障,在驱动电路正常的情况下,更换功率模块,应该能修复机器。
4 结束语

变频器故障多种多样,我们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摸索出一套快速有效处理变频器故障的办法。以上只是本人在实践中的一点心得,与大家共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