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能变频器EDS700系列故障代码表

楼主(2010-06-17):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004 变频器加速运行过电压
1.输入电压异常
2.加速时间设置太短
3.对旋转中电机进行再启动

1.检查输入电源
2.适当延长加速时间
3.设置为检速再起动功能

E005 变频器减速运行过电压
1.减速时间太短
2.有势能负载或大惯性负载

1.延长减速时间
2.增加外接能耗制动组件的制动功率

E006 变频器恒速运行过电压
1.输入电压异常
2.加减速时间设置太短
3.输入电压异常变动
4.负载惯性较大

1.检查输入电源
2.适当延长加减速时间
3.安装输入电抗器
4.使用能耗制动组件

E007 变频器控制电源过电压
输入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或寻求服务

E013 逆变模块 保 护
1.变频器瞬间过流
2.输出三相有相间短路或接地短路
3.输出缺相等原因造成电流波形异常

1.参见过电流对策
2.重新配线
3.检查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