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运动控制卡控制安川电机的困惑……

楼主(2010-06-17):
Galil运动控制卡DMC2143控制安川电机SGMGH,安川伺服工作在速度模式,X轴通过磁尺反馈,Z轴以电机编码器反馈,查看Galil和安川手册,有几点困惑,恳请各位专家赐教:

1、Galil和安川,两者都有伺服增益、速度前馈等参数,请问需要分别调试设置还是只需设置其中一种就行?

2、安川伺服参数调试有在线自动调谐,跟手动调谐,哪种可靠度更高点,如要手动调谐,这些参数的设定有没有一些经验值?

3、脱离负载对电机Jog运行是正常的,下一步是否可直接连上负载对电机进行调谐还是调试Galil卡?

4、对于Z轴,伺服使能后抱闸松开,Z轴电机会不会下落?不然,Z轴运动时伺服肯定是使能的而抱闸松开,怎么防止Z轴电机下落呢?

第一次使用Galil控制电机,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A:
1、驱动器上的位置增益、速度前馈没有作用,不需要调试。

2、这与机械本身的状态(负载连接、传动方式)有关,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答案。

3、连上负载后,先要调试驱动器,确认惯量比、速度增益等参数不离谱

4、是否下落要看你的机械结构,如果可以将增益设置比较高的话,可以使下落的量不足以产生影响。

楼主:
刘版主真是热心人,谢谢!这两天又调试了下电机,现在Y轴可以运动了,但有几点问题还不很清楚,再次请教下:

1、伺服ON之后,安川电机轴用手可以扳动,是否正常?

2、打电话问厂家说是刚度不够,采用自动调谐,按说明书将刚度设为7,速度环增益120、速度环时间积分常数800、扭矩指令滤波器时间常数30,伺服ON后,电机轴扳不动,但感觉到振动,增大增益、减小时间积分常数几乎没什么效果,后面不知道是增大还是减小扭矩指令滤波器时间常数,说明书上也没有讲清楚,请刘版主指教!

3、用Galil指令时,加速度设置为100000,走一段距离,启动时电机闷响,其余不变,将加速度设置为10000,则正常,当时编程实例加速度几乎都是100000级的,这是为什么?

4、伺服在速度模式下,则伺服参数中的电子齿轮比是不是无效?如果我想设置1个脉冲值为任意单位距离,在Gaili中怎么用?(Galil中的电子齿轮比这个参数好像是主从轴的概念……)

5、安川中有个转动惯量比的概念,在线自动调谐时进行设置,一直不是很清楚它有什么作用,也请刘版主赐教!

楼主:
另外,拜读了您的大作《 使用运动控制卡以速度方式控制伺服电机的一般步骤》一文,对于“一般来说,建议使伺服工作中的最大设计转速对应9V的控制电压。比如,松下是设置1V电压对应的转速,出厂值为500,如果你只准备让电机在1000转以下工作,那么,将这个参数设置为111。”这句话,设置111是什么意思,不是很理解!比如Galil输出电压+-10V,电机额定转速1500r/min,我只想让电机工作在1200r/min以下,安川设置是额定转速对应的电压值,我觉得这个值设置6V或10V都可以吧,只要输出电压4.8V或8V就可以了,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1、可以肯定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状态,不过谈不到是否正常。要看您是怎么扳的,动了多少,以及应用要求是否需要高刚性。

2、刚性高了,当然会带来振动,您只能丛冢选一个平衡点。安川驱动器的参数,建议还是咨询安川,应该更有谱一些。

3、大概是写编程实例的人使用的电机可以实现这么大的加速度。

4、不用脉冲作为指令,当然指令脉冲的比例设置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不过输出脉冲的电子齿轮比还是有效的。您要设的是什么脉冲?

5、惯量比是指电机负载惯量与电机本身转子惯量的比例。这个参数和制的值与实际负载情况差异太大时电机很难控制。

关于松下驱动器的参数设置,您不理解就不理解吧,见您用的是安川。

如果您所有的工作时间,输出电压都在1V以下,您不觉得浪费了控制卡和驱动器的AD处理能力,人为降低信号精度了么?设置驱动器参数,使工作中需要的最大速度对应9V左右的电压,是为了充分利用AD/DA传唤的精度,同时保留一点最大速度下的调整余地。

楼主:
刘版主,你好!我现在调试了两根轴,KPZ=2.2,KIZ=0.7,KPY=0.75,KIY=0.03,现在运动还比较平稳,两根轴位置环增益相差很多,有没有可能是Y轴的刚度本身就太差了?(Z为垂直轴,Y为水平轴,而且Y轴增益再继续增大的话,震荡就非常厉害!)另外,我通过Galiltool观察运动曲线,发现Y轴在减速时运动由毛刺,而加速则平滑些(加减速大小一样,本人还是用了IT指令进行一定的平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顺便问一下,在Galil中指定速度SPZ,运动控制卡如何根据SPZ发出指令电压呢?也就是它如何根据速度值来决定指令电压?我好像没看到有设置这个比例关系的……

网友A:
能不能发个图形出来,看一下毛刺是什么样的?Y轴加一点FA会不会好一点?

速度与输出电压的比例么,其实FV就是设置这个比例的.电压是根据反馈情况随时计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