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维纶通触摸屏专家

楼主(2010-06-17):
求助维纶通触摸屏专家

在维纶E500,MT506T通触摸屏中如何实现以下功能:按触摸屏M0复归型按钮点动输出Y0,点动时触摸屏M0按键有变化,当点动碰到行程开关时,Y0不工作,这时候触摸屏的MO处于高亮的状态,让操作人员在触摸屏上知道设备具体位置,希望哪位维纶通触摸屏专家高手指点一二
为什么要这么做,是机械控制按钮太多,如果再用小灯显示屏不够用,用一个位状态切换开关既可以当按钮又能位置显示,希望维纶的客服解决一下或版主解决一下,特别是维纶通客服除了一个曹红的,其他都是夸夸其谈之辈,到现在都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A:
“当点动碰到行程开关时,Y0不工作,这时候触摸屏的MO处于高亮的状态”

有点没理解:M0是复归型按钮,为何还要“处于高亮的状态”?

楼主:
我可能没说清楚,就是屏上的按钮有2种状态,点动时按钮有通断2种状态,当碰到行程开关再给按钮与初始状态不一样的状态,让操作人员看触摸屏就知道已经操作到位置

网友B:
按钮功能和显示功能的地址不等同,这个功能什么屏幕都很容易实现的呀,实在不行弄个透明按钮就可以了,还可以在某个地方弄个报警用的滚动字幕,平时不显示,所以就不影响美观,只有在你到了限位时才显示

楼主:
理论上时可以的,实际是不实用的,维纶通的技术服务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这个看其来很简单而在机械控制中非常重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