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PLC中M0,M1用法

楼主(2010-06-18):
我在做关于AB PLC的一个项目,从远程RI/O采集出来的温度,用了一个复制指令把M1中的内容复制到N12:30中,请问,哪位高手知道M1用法啊???(先谢谢大家了,急死我了)

网友A:
你是不是把采集回来的温度放在M1里面

现在想把M1里的数据再转放到N12:30里吗?

I/O采集回来的数据应该是0-32767  或者是0-16383

你需要SCL比例转换  也就是把上面的数据对应到0-50度。

网友A:
你用的应该AB 的SLC500  系列的PLC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QQ:18147293

楼主:
对:MIGE_YUAN 关于

你是不是把采集回来的温度放在M1里面

现在想把M1里的数据再转放到N12:30里吗?

I/O采集回来的数据应该是0-32767  或者是0-16383

你需要SCL比例转换  也就是把上面的数据对应到0-50度。

内容的回复:

这位朋友,是有一个整定问题,你说的很对,从远程RI/O采集的温度用#M1:1.210复制到#N12:30,然后再整定的,我的问题就是M1:1.210怎么用啊?它是怎么分配地址的???谢谢啊。

网友B:
RIO的数据都是通过M0/M1的数据方式读取和写入。详细资料需要看1747-SN/ASB的使用手册(有中文的),而且需要编程才能把数据读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RIO的数据都是通过M0/M1的数据方式读取和写入。详细资料需要看1747-SN/ASB的使用手册(有中文的),而且需要编程才能把数据读取。

谢谢,高手啊,哪里有它的资料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一起奋斗吧,我也做西门子等PLC,业余时间研究单片机,有时间一起讨论。

网友C(2017-01-31):
请教#M1:1.210中的210是什么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