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G5 110KW变频器报uu2

楼主(2010-06-18):
我公司一台安川G5 110KW变频器报UV2,控制电源电压降低,请教各位师傅,是那部分的故障?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CPU板的问题

楼主:
复位后可正常开出,开个一天二天就报警。

网友A:
我有板子 18967106337

楼主:
直流接触器主回路接触不良回报uv1,辅助触点接触不良会不会报uv2?

楼主:
自己顶一下,盼李春发老师回复

网友B:
把电容换了试试,特别是开关电源附近的电容。

楼主:
驱动板我已经换成新板,但仍报UV2(开车正常,一天后报UV2),直流接触器拆下看过,没有问题。

网友A:
换主板试试。。。。。。。。。。。。。。。

楼主(2010-07-19):
换主板已使用近一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