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可以完全替代RS232吗?

楼主(2010-06-18):
  我今天突发奇想为什么RS485不能完全替代RS232呢?我们的触摸屏和PLC通讯或PC与PLC通讯都是要用RS232为什么不能都用RS485呢?资料上说485的优点比232多多啦!为什么不能完全替代呢?

网友A:
我的理解是232可以全双工通讯,而485只能半双工通讯稍微浪费点时间,呵呵(其实多数通讯双方不需要同时收发信息),(信息只能单向传送为单工;信息能双向传送但不能同时双向传送称为半双工;信息能够同时双向传送则称为全双工)

网友B:
232与485只是电压特性不一样,用232 /485就能实现转换,

问题出在通讯对话协议上。对话协议一致才能连接,否则,根本没用。

网友C:
个人理解:232会被usb所取代,232之所以存在,主要是电脑以前普遍支持232接口,考虑到和电脑通讯所以设备大多支持232,但是受通讯距离限制。所以随着电脑232口的支持减少,这个接口应该被usb所淘汰。但是485的通讯距离稍长,应该还可以继续存在,但是随着光通讯成本的降低,被光通讯所替代应该是大趋势。

楼主:
我觉得还是通讯网说的有道理,这牵扯到很多问题,不光是技术问题!

网友D:
通讯网  对通讯还是很有研究的么! 呵呵!

网友B:
232 与485谁也不会代替谁,它们之间转换很简单的;

网友E(2018-05-15):
首先232是计算机的标准信号,是一个业界标准,存在范围广泛;其次232可以实现全双工通信,在发送数据的同时可以接收,可以用对讲机和电话来理解,485是半双工通信,相当于对讲机,一个时间只能一个讲话,232是电话机方式,双方都可以同时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