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利多的称重仪表如何和PLC进行通信?

楼主(2010-06-18):
我看手册上说托利多自带一个RS232C的通信口,可以连续将当前重量值发送给PLC,大家看我选什么PLC和这台仪表通信好,打算用自由口通信不知道可行吗?打算用西门子200PLC的RCV接受指令来接受仪表发过来的数据,但是这台仪表是RS232C的通信口,我该怎么办?怎么和这台仪表通信上。

网友A:
定托利多表的时候,要定通迅协议的,不同的协议有不同的接口板。

PLC都是485接口,你得用232/485转换器。

网友B:
      可以考虑采用高精度模拟量称重PLC ,称重PLC和称重仪表一体化,详情请看http://www.kwzk.com/product_show.asp?id=104黄石科威打造特色专用控制器。来电咨询13986576067 李

网友C:
不知道楼主 有没有上位机pc。要是有上位机的话直接使用串口通信 pc与仪表通信  再用上位机与plc连接即可!

网友D:
用西门子的Siwarex模块直接连PLC

网友E:
TOLEDO XK3130型称重显示器与S7-200PLC通信, 用PC/PPI电缆连接, 采用自由口通信协议,读取重量值,注意:读取的是ASCII码,再用SACII转成整数.

主程序中通信设置

LD SM0.1
MOVB 16#09, SMB30
MOVB 16#E0, SMB87
MOVB 16#0D, SMB89
MOVB 16#02, SMB88
MOVW +5, SMW90
MOVB 15, SMB94

主程序中ASCII码转换

LD SM0.0
ATH VB106, VB306, 5
MOVW VW306, VW310
BCDI VW310
MOVW VW308, VW312
BCDI VW312
MOVW VW310, VW314
*I +10, VW314
MOVW VW312, VW316
/I +1000, VW316
MOVW VW314, VW5100
+I VW316, VW5100

用采样脉冲调用子程序, 子程序中读取称重值:

LD SM0.0
RCV VB100, 0

楼主:
回复5楼的大哥,看样你做过和托利多仪表的通讯,能交个朋友吗?我的QQ1289071759

网友F(2016-04-26):
回复5楼的大哥,看样你做过和托利多仪表的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