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救命,S7-200 与 max7219 控制数码管编程,谁做过啊?

楼主(2010-06-18):
高人救命,S7-200 与 max7219 控制数码管编程,谁做过啊?,原理都能看懂,可是程序始终搞不出来,求哪位大哥给点建议,谢谢兄弟们!

求助啊

网友A:
估计你死不了,  喊什么救命啊!  有7段码转换指令   SEG   , 一看你就没仔细看指令帮助!          试试看!

网友B:
楼上大哥。这个不是SEG的问题。是数据转到串行传输的问题。的确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问题。同步问题。高速输出问题。真的我现在都想不到有什么好的方法输出。

时钟信号用一个高速输出。数据信号到底用不用高速输出呢。用的话,同步非常困难。不用的话,普通输出编程也很烦。装载端,要求16个时钟后锁存。时钟端;数据端;装载端。全部有同步要求。

可能这个硬用PLC控制的话很勉强。

网友A:
哦,不好意思,看来我想的简单了! 是比较烦! 不过估计PLC胜任吧! 吧同步频率降低1/2,或1/4不行么!

网友B:
我刚才有看了一下资料

http://www.docin.com/p-4722960.html

非常困难。

芯片的工作频率最高10兆。如果愿意用扫描周期的两倍的频率作为芯片的工作频率的话,应该可以完成这个任务。三个信号都用一般输出。

网友C:
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

自已不动脑筋,永远不会进步的;

楼主:
呵呵,是吗,可是已经实现了。

网友B:
你意思是,你已经完成了这个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