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线连接器故障应对措施

楼主(2010-06-18):
        现代汽车由于电控器件的不断增多,其连接导线的数量也不可避免地呈增大趋势,为保证导线连接的正确性和可靠性,导线连接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导线连接器是一个连有线束的插座,所有传感的接线端子都使用专用接口,控制电脑ECU和外部所有部件的连接都是通过ECU上的连接器,而线束中信号的转接使用的也是线连接器。可以这样认为,在电控汽车中,控制电脑ECU是控制中枢,线束是控制系统的神经网络,那么,导线连接器则是电路线束的中继站。然而,连接器除具有安装方便,接线准确之外,在使用中也时常出现故障,而最为常见的故障则为接触不良从而导致“网络”信号传输的中断,直接影响着电控汽车良好性能的正常发挥。

导线及连接器断路

        导线及连接器断路故障,可能是由于导线使用中折断,连接器接触不良,连接器端子松脱造成的。

        由于导线在中间断开的故障是很罕见的,大都是在连接器处断开,因此,检查时应着重仔细检查传感器和连接顺处的导线,是否有松脱和接触不良。

        由接触不良而引起的连接器断路故障,常是由于连接器端于锈蚀,外界脏污进入端子或连接插座,从而造成接触压力降低。此时,只要把连接器拆下,再重新装插上,以改变它的连接状况,使其恢复正常接触即可。

导线及连接器短路故障

        导线及连接器的故障也可能是由于线束与车身(地线)之间或在有关开关内部短路所造成的。检查前应首先看在车身的导线连接器固定是否牢靠,然后便可按下列步骤进行测试。

(1)检查电线通断

        首先拆下控制电脑ECU和传感器两侧的导线连接器,再测量连接器相应端子间的电阻。如电阻值不大于1欧姆,则说明电线正常,以便进行下一步检查。在测量导线电阻时,最好在垂直和水平两个方向轻轻摇动导线以提高测量的准确性,同时注意,对大多数导线连接器、万用表表棒应从连接器的后端插入,但是对于装有防水套的防水型连接器表棒就不能从后端插入,因为在插入时稍不小心便会使端子变形。

(2)短路的电阻值检查

        首先拆下控制电脑ECU和传感器两侧的导线连接器,再测量两侧连接器各端子与车身间的电阻值。测量时,表棒一端搭铁接车身,另一端要分别在两侧导线连接器上进行测量,如果电阻值大于1欧姆则说明该电线与车身无短路故障。

本文出自上海联捷电气有限公司   咨询电话:021--58858552   5093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