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伺服
台达A2伺服参数设定请教

楼主(2010-06-18):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台设备以前是用A的伺服驱动器,现改为A2。现有一个问题就是A的伺服编码器分辨是10000,而A2的为1280000。这样的话我发同样的脉冲数就可能就无法正常的定位。而且在设备运行中分母是实时的改变数值的。请问我要怎么设定A2伺服的哪个参数使我的PLC程序不用改还是发一样的脉冲数可以达到同样的控制功能。分子的值是1000恒定不变。

网友A(2010-07-20):
改变电子齿轮比,原来10000个脉冲电机走一圈,现在128万个脉冲电机走一圈,原来如果电子齿轮比为1,现在电子齿轮比为128.

网友B(2011-04-24):
如果原来的电子齿轮比为1的话,可以达到原来的要求,那现在的电子齿轮比为128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