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用SFC编程?

楼主(2010-06-18):
项目是由传输带上的几个工位组成,每个工位都有几个动作,并不是第一个工位做完再作第二个工位,正常时每个工位都在动作。但单个工位应该可以用SFC编写,但整个项目用SFC编写好不好?

我用FX编SFC时可能选梯形图+SFC,但Q系列选SFC时一进去就是SFC,没有每一步选择梯形图还是SFC那个选择了,?是Q不需要初始启动SO了吗,?还是在哪里可以选择梯形图?

网友A:
你在SFC上选择新建啊。。

网友B:
我的项目都是用SFC编程的,感觉SFC编程比纯梯形图的编程好理解得多,每个动作可以作为一步,可以多个动作做成同时启动,只要弄懂如何编写,在编程的条理性会进步很大的,而且查找故障很方便,对于大型的工程,实际运行步数小很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项目都是用SFC编程的,感觉SFC编程比纯梯形图的编程好理解得多,每个动作可以作为一步,可以多个动作做成同时启动,只要弄懂如何编写,在编程的条理性会进步很大的,而且查找故障很方便,对于大型的工程,实际运行步数小很多。

哥们,你大型的工程,是指程序一共有多少步啊?我想了解一下.我看我是不是也可以改变一下程序的风格了.

网友B:
我的只是算中型的,大概在25k左右,由多个程序组成。许多程序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运行,如故障等之类的,即使不是顺序执行动作也很好编程,以后的维护也很好

楼主:
对:碧海 关于

我的只是算中型的,大概在25k左右,由多个程序组成。许多程序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运行,如故障等之类的,即使不是顺序执行动作也很好编程,以后的维护也很好

内容的回复:

你的是FX还是Q系列的呢?如果是Q系列的话,能不能给我个不太重要的例程参考一下啊,你也可以删掉一些子程序,但是我想看一下你的整个程序的结构。FX的我会用SFC了,但Q系列的不懂怎么用的?能帮个忙吗?552187756@qq.com

网友D(2010-10-15):
sfc个人还是蛮喜欢的

网友E:
SFC 能够实现很多梯形图不易实现的控制,使程序容量大大消减,运行可靠性提高,避免梯形图编程中可能出现的逻辑不严谨现象

网友F:
对:LNLN 关于回复内容:
对:碧海 关于

我的只是算中型的,大概在25k左右,由多个程序组成。许多程序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运行,如故障等之类的,即使不是顺序执行动作也很好编程,以后的维护也很好

内容的回复:

你的是FX还是Q系列的呢?如果是Q系列的话,能不能给我个不太重要的例程参考一下啊,你也可以删掉一些子程序,但是我想看一下你的整个程序的结构。FX的我会用SFC了,但Q系列的不懂怎么用的?能帮个忙吗?552187756@qq.com
内容的回复:

哥们你有FX系统SFC编程资料吗   我想学学SFC编程方法  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资料  谢谢了

网友G:
对:WZY542293926 关于回复内容:
对:LNLN 关于回复内容:
对:碧海 关于

我的只是算中型的,大概在25k左右,由多个程序组成。许多程序都是在特殊情况下才运行,如故障等之类的,即使不是顺序执行动作也很好编程,以后的维护也很好

内容的回复:

你的是FX还是Q系列的呢?如果是Q系列的话,能不能给我个不太重要的例程参考一下啊,你也可以删掉一些子程序,但是我想看一下你的整个程序的结构。FX的我会用SFC了,但Q系列的不懂怎么用的?能帮个忙吗?552187756@qq.com
内容的回复:

哥们你有FX系统SFC编程资料吗   我想学学SFC编程方法  可是在网上没有找到这样的资料  谢谢了
内容的回复:

你留个邮箱啊,有空我发给你

网友H:
其实用SFC的话很容易编程,并且出了错很好查找,中间添加程序也容易,不需要考虑普通的互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