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驱变频器ED3000S系列故障代码详表1

楼主(2010-06-18):
故障代码 故障现象/类型 故障原因 解决对策
Er00 加速运行中过流
①加速时间太短
②负载惯性过大
③V/F曲线不合适
④电网电压过低
⑤变频器功率太小 ⑥对旋转中的电机进行再起动
①延长加速时间
②减小负载惯性
③降低转矩提升值或调整V/F曲线
④检查输入电源
⑤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⑥设置为检速起动功能

Er01 减速运行中过流; ①减速时间过短
②有大惯性负载
③变频器功率偏小 ①延长减速时间
②减小负载惯性
③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Er02 稳速运行中过流; ①输入电压异常
②负载发生突变或异常
③变频器功率偏小 ①检查输入电源
②检查负载或减小负载突变
③选用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Er03 加速运行中过压
①输入电压异常
②对旋转中的电机实施再起动
①检查输入电源
②设置为检速起动功能

Er04 减速运行中过压
①减速时间太短
②有能量回馈性负载
③输入电源异常
①延长减速时间
②增加外接能耗制动组件的制动功率
③检查输入电源

Er05 恒速运行中过压
①输入电压异常
②负载惯性较大
①检查输入电源
②选用能耗制动组件

Er06 停 机 时过压
输入电源电压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电压

Er07 运行欠压
输入电压异常
检查电源电压

Er08 输入电源缺相
输入电源缺相或异常
检查输入电源

Er09 模块故障
①变频器输出短路或接地 ②变频器瞬间过流, ③环境温度过高
④风道堵塞或风扇损坏
⑤直流辅助电源故障
⑥控制板异常
①检查接线
②参见过流对策
③降低环境温度
④清理风道或更换风扇
⑤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⑥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Er10 散热器过热
①环境温度过高
②风扇损坏
③风道堵塞
①降低环境温度
②更换风扇
③清理风道并改善通风条件

Er11 变频器过载
①转矩提升过高或V/F 曲线不合适
②加速时间过短
③负载过大
①降低转矩提升电压,调整V/F曲线
②延长加速时间
③减小负载或更换功率等级大的变频器

Er12 电机过载
①转矩提升过高或V/F 曲线不适合
②电网电压过低
③电机堵转或负载突变过大
④电机过载 保 护 系数设置不正确
①降低转矩提升值或调整V/F曲线
②检查电网电压
③检查负载
④正确设置电机过载 保 护 系数

Er13 外部设备故障
外部设备故障输入端子闭合
断开外部设备故障输入端子并清除故障

Er14 接触器故障
①电网电压过低或缺相
②接触器控制电路故障
③接触器损坏
①检查电网电压
②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③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Er15 电流检测错误
①电流检测器件损坏或电路出现故障
②直流辅助电源损坏
①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②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Er16 键盘与控制板通信故障
①连接键盘和控制板的电路出现故障
②端子连接松动
①寻求服务
②检查并重新连接

Er17 串行口通讯故障
①波特率设置不当
②串行口通讯错误
③无上位机通讯信号
①适当设置波特率
②检查通讯电缆,寻求服务
③检查上位机是否工作,接线是否正确

Er18 系统故障
干扰严重、程序读写错误
寻求厂家或代理商服务

Er19 保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