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选择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0-06-18):
西门子公司可以提供不同类型的变频器,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工艺要求和运用 场合选择不同类型的变频器。在选择变频器时因注意以下几点注意事顼:

1)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如负载为恒转矩负载需选择西门子mmv/mdv, mm420/mm440变频器,如负载为风机、泵类负载应选择西门子430变频器。

2)选择变频器时应以实际电动机电流值作为变频器选择的依据,电动机的额定功 率只能作为参考。另外,应充分考虑变频器的输出含有丰富的高次谐波,会使电动机的 功率因数和效率变差。因此,用变频器给电动机供电与用工频电网供电相比较,电动机 的电流会增加10%而温升会增加20%左右。所以在选择电动机和变频器时,应考虑到 这种情况,适当留有余量,以防止温升过高,影响电动机的使用寿命。

3)变频器若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应该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 避免变频器出力不够。所以变频器应放大一、两挡选择或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 抗器。 变频器输出动力电缆的长度(以mmv/mdv为例): (下表数据仅针对于西门子变频器和西门子电动机)

4)当变频器用于控制并联的几台电动机时,一定要考虑变频器到电动机的电缆的长度总和在变频器的容许范围内。如果超过规定值,要放大=挡或两挡来选择变频器,另外在此种情况下,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只能为v/f控制方式,并且变频器无法实现电动机的过流、过载保护,此时需在每台电动机侧加熔断器来实现保护。

5)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环境温度、高开关频率、高海拔等,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需放大一挡选择。

6)使用变频器控制高速电动机时,由于高速电动机的电抗小,会产生较多的高次谐波。而这些高次谐波会使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值增加。因此,选择用于高速电动机的变 频器时,应比普通电动机的变频器稍大一些。

7)变频器用于变极电动机时,应充分注意选择变频器的容量,使其最大额定电流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另外,在运行中进行极数转换时,应先停止电动机工作,否则会造成电动机空转,恶劣时会造成变频器损坏。

8)驱动防爆电动机时,变频器没有防爆构造,应将变频器设置在危险场所之外。

9)使用变频器驱动齿轮减速电动机时,使用范围受到齿轮转动部分润滑方式的制约。润滑油润滑时,在低速范围内没有限制;在超过额定转速以上的高速范围内,有可能发生润滑油用光的危险。因此,不要超过最高转速容许值。

10)变频器驱动绕线转子异步电动机时,大多是利用已有的电动机。绕线电动机与普通的鼠笼电动机相比,绕线电动机绕组的阻抗小。因此,容易发生由于纹波电流而引起的过电流跳闸现象,所以应选择比通常容量稍大的变频器。一般绕线电动机多用于飞轮力矩gd2较大的场合,在设定加减速时间时应多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