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系列变频器Err7故障解决分析

楼主(2010-06-18):
一 VLT 2008 ERR7 故障的解释:

丹佛斯VLT2800系列变频器ERR7故障的代码为:(DC LINK VOLTAGE HIGH )过压。若变频器中间直流电压UDC高于逆变器的过压极限,逆变器将关断,直到UDC重新讲到过压极限一下为止。若UDC持续过压一段时间,逆变器将跳闸。时间长短取决于变频器设置,设置范围是5-10秒。

二 ERR7故障的产生和解决办法。

1)、直流电压检测值大于直流电压过压极限值。表现情况有:

输入电源电压值大于变频器的输入电压额定值,导致直流电压值高于极限值。比如有些客户将380VA,输入到额定电压为220VAC的变频器上,直接导致变频器显示过压报警,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有可能导致变频器严重损坏。解决方法:保证变频器的输入电压在应许的范围内。

负载惯性太大,运行时导致变频器内部直流电压值偏高,大于直流电压极限值,导致变频器过压报警。比如说凸轮式负载,起重行业,解决的办法是:此类场合要选择带制动功能的变频器。

直流电压检测线路损坏。变频器内部的直流电压检测是采用的直接降压采样的方式,取信号后进行处理。如果这部分线路损坏则需要送交丹佛斯指定的维修中心维修。

2)、变频器型号不能识别。有些变频器只要上电就显示ERR7,这时候读取变频器型号参数P621,发现参数值为:VLT2800 200-240V,说明该机器已不能正确地读取自己的身份,正确的应该是变频器本身型号,比如:VLT2875 380V-480V。出现此类现象则需要送交丹佛斯指定的维修中心维修。

三 ERR7故障原因总结:

1、产生ERR7故障不一定是变频器损坏、也有可能是选型和使用中出现了问题。

2、对于出现变频器身份不能识别和电压检测损坏的情况,经过不同的送修单位和不同的使用环境下,对数台VLT2800系列变频器ERR7故障分析,总结出现故障机器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使用环境的恶劣,电路板太脏,有些电路板上有很多的油污,甚至有水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