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星三角启动

楼主(2010-06-18):
请教大家,我是初学者,星三角触摸屏,怎么编星三角降启动,谢谢各位大虾

楼主:
请各位同仁指点,谢谢

网友A:
星三角启动一般是PLC程序做的

触摸屏有个启动 停止按钮就行了

www.ytleader.cn

网友B:
一般都是触摸屏+plc 控制。但是这个东西简单,没必要用这么贵的东西。直接用按钮接就好了!

接线都会,这个还不会?

楼主:
谢谢,我知道继电器是可以做到啊,但我想练习啊,请指点啊

网友C:
可以不要屏,只是写个定时程序就得

网友D:
参考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