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FBs-24MA如何与岛电SR93温控表通讯

楼主(2010-06-19):
请教各位,如何将FBs-24MA(带通讯板)与岛电SR93温控表通讯,以实现读取实时温度,并写入设定值和PID参数的功能?

最好能有实例,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传给你

留下邮箱

网友B(2010-08-19):
也给我个实例opecorange@126.com

网友C:
看看你岛电温控有没MODBUS协议,若有MODBUS协议,通讯起来会比较轻松简便,运用150 指令,找到对应的MODBUS地址,现在居多温控表都有此协议,若没有MODBUS协议,只能用自由通讯协议,151  MD2/3指令写协议,这个相对稍微麻烦些,但也完全可以实现,有机会多交流  QQ:  469821032

网友D(2010-11-08):
楼主,岛电SR90系列仪表,只支持岛电协议。你需要按照自由通讯协议在PLC里边编写程序,与仪表进行通讯。你要读PV,写SV,P,I,D等参数,还有一点,写之前,先将仪表的LOC改为COM方式,否则不能写到仪表。多数据通讯比较麻烦,但也能做的。慢慢研究一下吧,挺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