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的调速问题!

楼主(2010-06-19):
交流伺服电机的调速原理是什么啊?常用的调速方法有哪些啊?谢谢大家!

网友A:
就使用而言,伺服系统本身就可以工作于速度模式,实现无级调速,就调速指令而言,可以用±10V模拟指令,内部速度参数,数字I/O选择,数字通讯等等方式。

至于内部速度控制原理,建议查阅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