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交流伺服电机线圈的连接问题?

楼主(2010-06-19):
交流伺服电机的线圈的构造及其连接方式和三相交流异步电机有什么区别啊?请高手指点,与有相关资料更好.谢谢!

网友A:
现代永磁交流伺服电机多采用集中绕组,而三相异步电机一般采用双层短距分布绕组。
就外部连接方式而言,伺服电机一般采用星形连接,异步电机星形,三角形都有采用。